float/double 運算精度丟失如何解決?

楼主(2008-08-27):
目前用的是16BIT MCU,開發環境用KEIL
定義 float a,b,c;
   a = 1811711;
   b = 1.1;
   c = a+ b;
   最后c = 1811712;小數位丟失,
   小數丟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將數據類型改成double后效果也是一樣,
double 不是64位的嗎?
應該不會出現這個問題才對啊!

另外請教下,做運動控制和變頻控制不用浮點型數據類型嗎?

望指點!

网友A:
很多MCU的浮点只支持一种精度

看样子你的C编译器或者浮点库或者数制转换只支持单精度float. :-D
  你也可以查查 float.h/math.h 等头文件中关于单/双精度的相关定义

BTW, 运动控制或者变频完全没必要使用浮点, 一般来说32bit长整型就可以搞定, 而且大部分是加法和简单移位运算.

楼主:
運動控制器

由于目前的丟精度的只是一個變量,AxisPosition,所以我想到了一個辦發已經解決!
當AxisPosition大于10000.000f,就將AxisPosiSuper + AxisPosition/10000.
AxisPosition = AxisPosition  -(AxisPosition /10000)*10000
用這種辦法已經解決了。

另外,我有問過伺服設計工程師,在伺服內部確實沒有使用浮點型,遇到有小數的情況,整數和小數分別存儲、運算。

目前做的這個是運動控制器,帶CNC功能,所以為了方便使用了浮點型數據,
過陣子找顆帶FPU的32BITMCU,相信性能會有很大提升。

大家有32BIT 帶FPU的給小弟推薦幾個。
謝謝

网友B:
工业控制,16-bit MCU, 定点数(整数)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32-bit 的不一定好

楼主:
看到國外的同類型的產品都是使用32BIT MCU

而且是是三核的 MCU +MPU +FPU,
如果我用32BIT 帶FPU的芯片,精度和速度都會有很大的提高。只是目前這樣的芯片有些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