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本电子方面的书,谢谢。

楼主(2008-08-27):
以前自学过 计算机原理,C,汇编方面的书,有所了解,
现我刚买了51单片机方面的书,
但原理图 都看不懂,
所以我想买本 电子方面的书,
请帮我参考一下,
谢谢。

楼主: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习题解答(第五版)

作  者:阎石 王红

出版日期:2006-10-1 上架时间:2006-12-7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这本书对初学者适用么?

网友A:
数字电路还比较好理解吧

楼主:
是不是只买本 数字电路方面的书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数字电路的基础+51单片机的结构

这两个方面结合着看看就行,这类型的书很多。

网友C:
re

先从数字电路入手,因为简单。想看懂原理图,买个老虎工作室的protel基础篇看吧,顺便把画电路板也学会了。然后就自己动手做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调调程序,然后再继续看更深入点的书。

网友D:
先了解分立元件的类型和作用

再了解基本的数字电路(与、或、非、触发器等)

了解数值制式的转换、运算

以上的要点,那方面你还不太了解,就到书店里买相应的书

到书店里看中的书,都买回来,不看当手册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