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的分区问题.

楼主(2008-08-27):
就是超过64K的数据如何存到FLASH中去

楼主:
大家帮帮看看,现在是没有思路,没有没什么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帮帮看看,现在是没有思路,没有没什么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看Silabs的应用笔记an130

楼主:
到哪里找呀?

SILABS的应用笔记到哪里找呀?

楼主:
我在网上搜来着没有!!

有相关的搜索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
http://www.xhl.com.cn/yybj/yybj.asp?page=2

http://www.xhl.com.cn/yybj/yybj.asp?page=2

网友C:
装SiLabs的IDE有所有例程,xhl网站有下

楼主: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的帮助!!希望到时我也能帮到大家^

网友D:
re

分Bank很简单,只需打开项目的Options-Target页,选中下面的Code Banking,Banks数根据程序大小选择,Bank Area填上0x8000-0xFFFF,确定。

然后在项目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file “***”,Code Bank里面指定该文件放在那个分区里面,包含main函数的文件只能选Common或是default,另外要在项目文件里加入L51_Bank.A51文件,编译后即可生成banking.B0*的hex文件。

我也刚开始用F120,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