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G240128—01资料~~~!!

楼主(2008-08-27):
买了这块LCD显示屏
给的引脚图是错的。。。只有22个
实际有34个~~~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啊?
给份引脚的具体资料,是具体的。。。。~~~谢谢

楼主:
可以的话能发了到我邮箱。。

可以的话能发了到我邮箱。。
hyhlfq@163.com
谢谢~~

网友A:
引脚不全用,只用那一排多的引脚就行了。

以前用过,不过代码找不到了。
控制芯片好像是T6963C,你可以按照控制芯片在网上搜一下应用的案例。

网友B(2011-02-17):
只用右边的管脚!!!

网友B:
左边的管教是外置控制器的接口,有些仅仅是起固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