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问题要大家帮解决

楼主(2008-08-27):
嘎嘎   希望大家不要笑我
有个小问题要请教大家  下面的程序有什么不同呢
1)。。。。
temp=0x01;
for(i=0;i<8;i++)
{
P1=~temp;
delay(100);
temp<<=1;}

2)。。。。
temp=0xfe;
for(i=0;i<8;i++)
{
P1=temp;
delay(100);
temp<<=1;}

我用仿真器试过N次和想过N次了,试出的结果和想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A:
笨,用笔写一下啊

0x01左移
0000 0001
0000 0010
0000 0100
0000 1000

0001 0000
0010 0000
0100 0000
1000 0000

0xfe左移
1111 1110
1111 1100
1111 1000
1111 0000

1110 0000
11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这两个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