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8楼!但是:**这楼这么高了,我还是删了吧,

楼主(2007-06-13):
————————————————————————
斑竹竞选报名结束,初选投票正式开始! (截止日期2007-06-30)
————————————————————————
投票处(点击进入)
————————————————————————

这是两年前我的徒弟遇到过一个故障。当时开发的一个产品,一项功能是在通电后播放40秒的语音.
测试时发现,大约通电70-80次就有一次播放时间不够40秒就提前停止。
当时以为复位有问题,换了复位片,没好。又先后换了CPU,语音芯片,还有电源,都没有好转。排除了硬件芯片原因导致的此现象.
后来又从软件中查找原因。反复查找软件逻辑,也没发现问题。后来偶然发现在主while里增加大量延时后,稳定性提高。
几乎不再出现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用了两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原因。因为这是公司的程序,所以不能贴源码。
我把其他程序都略去,只把出错的程序大概写一下。大家看看能找到问题吗?
unsigned int ms_counter;
void T0()
{
    //定时器程序每100毫秒中断一次,程序略
    if (ms_counter<1000) ms_counter++;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定时器程序每100毫秒中断一次,程序略
unsigned char tt;
    ms_counter=0;
    tt=0;//用tt控制只响一次
    while(1)
    {
        if (ms_counter<400)
        {
            if (tt==0)
            {
            tt=1;
            Sound_on();
            }
        }
        else
        {
            Sound_off();
        }
    //其他程序
    //。。。。。。
    }

高手们不要笑,菜鸟们坐好
问题出在ms_counter不到400时,程序提前执行了Sound_off();
原因分析:if (ms_counter<400)中的ms_counter是两字节的整型,而且在中断里有增一操作。
这就有一种错误的可能
if (ms_counter<400)  //被编译器翻译成以下语句
+0000007C:   E9E0        LDI     R30,0x90         Load immediate
+0000007D:   E0F1        LDI     R31,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07E:   164E        CP      R4,R30           Compare
+0000007F:   065F        CPC     R5,R31           Compare with carry
+00000080:   F428        BRCC    +0x05            Branch if carry cleared
在ms_counter==255时  R4是255  R5是0

CP      R4,R30  ;这时R4是255
注意!如果在这两条语句中间产生了中断  ms_counter增一 以后  R4是0    R5是1
CPC     R5,R31  ;这时R5是1

简单的说是由于在整型数增一进位的时候,又受到中断的影响。
本来正确值  0x00ff或0x0100(ms_counter),
实际错误值  0x01ff(ms_counter) 先判断低位时低位是FF,中断后判断高位时高位是01
ms_counter在255时被误认为511(0x01ff)导致提示音提前关闭。
这是一大类故障,由于中断造成的操作数更改。在其他的数据类型或编译器中也可能出现,虽然出现的机率不大,但影响是不可预知的,也是更容易忽视的。
哈哈!提醒一下没学过汇编的朋友。用C写一条语句,实际是几条汇編语句。在语句中间是有可能产生中断的。
if (ms_counter<400)  //这是好几条汇编
ms_counter++;      //这是好几条汇编
ms_counter=45;     //这是好几条汇编

经验总结:
如果在中断程序中改变了多字节类型的变量,那么中断程序以外的程序中(主程序,子函数),读写前要关中断,读写后再开中断。
举一反三:
其他的数据类型也可能有这种影响。例如:长整型、浮点型。
上面的例子是中断里写,主程序中读。相反主程序写,中断里读也可能出错。

发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做到防患于未燃。更希望大家支持我竞选版副。

网友A:
学过操作系统的人都知道,这是互斥访问的概念

设计程序时,脑中时刻要警惕这种互斥访问的问题。

操作系统中对这种问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即引入一个与ms_counter相同类型的临时变量:
unsigned int tmp_counter;

在使用ms_counter做判断前作如下操作:
 do {
    tmp_counter = ms_counter;
 while (tmp_counter != ms_counter);

然后使用tmp_counter代替ms_counter进行判断,这样可以保证回避楼主所述问题。

网友B:
不错,我帮你顶一顶

网友C:
3、不错~~~投一票~~~

网友D:
为什么要关中断呢

在这个程序中,外部使用了中断里面的变量,楼主用了在变量使用之前和变量使用之后开关中断。但是这个定时中断还有一个作为时钟用途的时候什么办,中断本来就是要及时相应的。此程序作一下修改,你看能够达到要求。
if (ms_counter<400)
{
    if (tt==0)
    {
        tt=1;
        Sound_on();
    }
}
else if(ms_counter>=400)
{
    Sound_off();
}

本人的经验是尽量不改变中断的功能, 如中断使用变量外部使用尤其注意,如出现这样的判断,可以如以上的改动。

网友E:
加裤,以示鼓励。如果其他竞选者发竟选**,也享受同样

网友F:
这条裤子是少不了的

网友G:
5楼的方案可能不行哦

网友A:
嘿嘿,讨条裤子穿

在21IC涉水近一年来,自认为发表在8楼的帖子是本人在21IC发表的所有帖子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所以舔着脸向斑竹讨条裤子穿,望斑竹成全,嘿嘿嘿。。。

网友H:
怎么投票?

我也想投票

网友E:
可以满足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嘿嘿,讨条裤子穿

在21IC涉水近一年来,自认为发表在8楼的帖子是本人在21IC发表的所有帖子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所以舔着脸向斑竹讨条裤子穿,望斑竹成全,嘿嘿嘿。。。

签名:

网友I:
这句不错

3、三个行必有我师。人人都有善长的技能,也有知识的盲点。不要因为人家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嘲笑他“连这个都不会!”说不定你今天嘲笑他不懂三极管,明天却要向他请教WINDOWS API函数。即便是新手,以后也有可能变成高手、成为技术好友、成为你的客户。

就凭这句,救火车有资格当版主。

网友J:
这是当然的

共享全局变量,特别是中断时使用就需要特别注意,我以前注意到了,所以还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K:
8楼

可以解决问题吗?

设计程序时,脑中时刻要警惕这种互斥访问的问题。

操作系统中对这种问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即引入一个与ms_counter相同类型的临时变量:
unsigned int tmp_counter;

在使用ms_counter做判断前作如下操作:
do {
    tmp_counter = ms_counter;
while (tmp_counter != ms_counter);

然后使用tmp_counter代替ms_counter进行判断,这样可以保证回避楼主所述

如果判断ms_counter后再修改它的值,你可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在中断中也修改值、主程序中也修改值的情况下,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能避免两边同时访问,比如加一个使用标志。

网友L:
使用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即红绿灯)

实际就是给一个共享资源配备一个标志,用来防范访问的冲突,以保证资源访问的完整性。

网友M:
我通常的做法是在100ms的中断中加一个FLAG

我通常的做法是在100ms的中断中加一个FLAG,通常是FLAG=1的时候才执行
if(flag100ms==1)
{
flag100ms=0;
if (ms_counter<400)
        {
            if (tt==0)
            {
            tt=1;
            Sound_on();
            }
        }
        else
        {
            Sound_off();
        }
}
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当然你的程序执行其它的东西超过100ms是可能会有问题,这只能修改你的定时时间

网友N:
8楼正解

19楼的方法与关闭中断的方法一样,会使你的定时器不准确。

网友O:
救火车宣传消防知识,1个字“好”

  要救火更要防火,普及单片机开发中的消防知识,是大好事,值得嘉奖。

网友P:
赫赫,果然好贴

对于可能同时出现有多个访问路径的变量来说,采取同步技术是必需的。

用一个简单的semaphore技术如river1972用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借用下平常人的方法,赫赫,修改下:
可以简化一下。定义一个全局变量,seq_count.
读ms_counter时这样
do {
    tmp_seq =seq_count;
    tmp_counter =ms_counter;
while (tmp_seq != seq_count);

在中断中修改ms_counter时这样:

seq_count++;
if (ms_counter<1000) ms_counter++;

网友Q:
倾向于关中断的方法

开关中断各只要一条指令,比较简单,而且一般情况下中断也不会那么紧急要处理.

网友D:
8楼的方法果然不错,支持

网友N:
24楼的方法看不懂

个人认为你不但将8楼的方法复杂化(多一个全局变量),而且搞错了。

网友R:
正式宣布:我是你的fans了 支持···

网友S:
赞成8楼的解决办法

楼主:
看来我这回真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K:
我不这样认为

八楼使用了一个影子

但是当你的中断程序和主程序都要去修改同一个变量时如何控制?注意是修改
可能主程序做了修改即将送往变量时来了中断又对做了修改,但中断返回后主程序又把处理后的数据重新送给变量而把中断内修改的值给冲掉。
所以必须控制一个先后顺序。

load  var1 to reg
add   1 to reg  ---->来了中断:clr var1或是其他对var1的修改
save  reg  to var1  <----中断返回

网友T:
汗,俺也常犯这种错误

其实像int型也可以改为中断里累加低字节,高字节在中断外判断低位溢出情况而累加,应该可以避免了,方法有些笨,呵呵

网友O:
用互斥,应该不会出问题

  中断程序在中断,置中断标志,我主程序就等待,等待中断完成。
主程序要用中断区的变量,我就关中断,读或写中断区共用的变量,然后再开中断,只是这关中断时间不能长,长了就会丢东西的。

网友U:
好,能把经验分享难能可贵,支持你

网友K:
对的

只要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都有对同一变量的读取 和 写 操作,看起来就必须暂时关闭中断或者 暂时关闭对相应变量操作的中断。

8楼的方法只能读!

网友V:
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就要加倍小心了,所以

一般我是尽量避免出现这种高风险的程序结构,我会把ms_counter的判断和改写都放在中断里完成,然后管理一些相应的标志位,在工作循环里按这些标志操作。例如:
//中断处理
#int_timer0
void get_time()
{
    set_timer0(get_timer0()+13); //刷新timer0初值
    count++;
    if(count>=20) //timer0每溢出20次
    {
        count=0;
        get_in(); //扫描一次IO
        sec++;
        show++;
        take++;
        if(sec>=1000)
        {
            sec=0;
            sec_tick=1; //秒节拍标志
        }
        if(show>=200)
        {
            show=0;
            show_tick=1; //动画节拍标志
        }
        if(take>=1000)
        {
            take=0;
            take_tick=1; //其他时间标志
        }
    }
}

网友V:
好像还行,我贴到外面去咯~

网友W:
ocon说的不错,能避免这种易出错的方式更好--用单字节标

在较简单的程序中,少用“开关中断”这种相对复杂的技术。

“越简单,越可靠!”--这就是我开发产品的思想。

网友X:
感觉关中断总不是办法

多字节数比较一般先从高字节比较吧,编译出来怎么是先比较低字节?
如果先比较高字节,那即使产生中断,结果最多相差1个中断延时,应该可以接受.
是这样吗?

网友E:
救火车,我送你一幅上联: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如能对出下联,直接当选斑竹(呵呵,说笑!)

网友Y:
水城漏水,香水城香水城.

网友I:
对得不错,相当工整

网友E:
还有点勉强

网友Z:
平常人高,救火车相当好,论坛如果天天有这类贴子就更好

平常人高,救火车相当好,论坛如果天天有这类贴子就更好

楼主:
匠人在考我,想当年我还是学校古诗词学会的呢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潭发水,灌水潭灌水潭。

有没朋哪位朋友愿意叫“灌水潭”的?
最好是姓谭的朋友,呵呵。

网友T:
匠人选匠,助匠人助匠人

楼主:
呵呵!有点跑题了

言归正传。个人认为:
如果对中断响应的实时性要求不特别强,用关中断的办法最简单。
如果必须实时响应,支持用8楼的办法。
17楼说的情况也要注意。大家看看下面这么写行不行?
do {
//tmp_counter = ms_counter;//原来的
    ms_counter = tmp_counter;//改为
while (tmp_counter != ms_counter);

网友AA:
麻烦,都是由于非原子操作在中断和应用中共享变量造成的

在中断中使用的共享变量应该严格审查的!新手应该记住,老手大部分都知道了,也有不少栽过的。
除此之外,多任务系统的线程间共享变量同样要严格审查!
另一原因是非原子操作,同样的程序,在16位以上处理器中因为是原子操作,所以一般没事(如果你不故意使用结构体压缩之类的策略导致非原子操作)

网友O:
ocon的方法不错

  细看Ocon的中断例程,很规范,值得参考。
    大家想想微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会得出答案,DOS系统我的感觉是要操作临界区的数据时都关中断,从Dos6.0源代码便能看出痕迹。

网友AB:
支持救火车

RT

网友AC:
比两次

如果有这种情况,请比较两次,只有连续的两次比较成功了才成功。

当然我觉得你的程序的体系就不太好,一般等延时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效率比较低。

网友K:
注意

如果var1是共享变量,
你的程序如有类似结构

if (var1>0){
    在这儿来一个中断里修改了var1后会死的很难看
    var1 = 0;
}

网友AD:
支持救火车!

当了版主可要多发好贴把好关呀!

网友AE:
嘻嘻!竞选很激烈哈!

受益的是像我这样的菜鸟,候选人把多年的经验积累都统统地亮出来吧!呵呵。

网友AF:
支持

灌水潭被偶抢注成功。。。。。支持救火车。。。。。!!!!!!1

网友Y:
水潭缺水,灌水潭灌水潭。

网友A:
谢谢斑竹慷慨赏了个裤头

竞选三老板的事咱就旁观看热闹了,但冲大老板的爽快劲,咱以后会经常来灌水的,哈哈。。。

网友E:
斑竹竞选报名结束,投票正式开始

————————————————————————
斑竹竞选报名结束,初选投票正式开始! (截止日期2007-06-30)
————————————————————————
投票处(点击进入)
————————————————————————

楼主:
让大家慢慢选吧,我这会比较闲,研究一下对子

程序匠人出的题: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computer00: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城漏水,香水城香水城。

computer00: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王落水,吹水王吹水王。

computer00: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潭缺水,灌水潭灌水潭。

Coldra: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匠人选匠,助匠人助匠人。

我自己对的: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潭发水,灌水潭灌水潭。

我觉得对得都不错。圈圈真是多才多艺呀。
Coldra:匠人选匠也非常贴切,有趣。我不能再夸你,否则就有拍马屁之嫌了。

网友O:
我来瞎对

  2位文坛高人对得如下好联: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潭发水,灌水潭灌水潭。

 我觉得下联改为如下:不知效果如何
   火车失火,救火车救火车。
   水潭缺水,灌水潭灌水潭。

网友O:
丢人,没看到前面的

  光闷头发贴,闹笑话了。

网友O:
彩票博彩,买彩票买彩票

    有位演艺明星叫“买红妹”,估计这“买彩票”不会有人叫。

网友AF:
哈哈!我以后就叫灌水潭了,我一定常来灌水。

网友AG:
对于单中断向量的MCU来说

关总中断容许位比较方便,有的朋友说,可能会影响定时或者中断响应,这两个问题和程序结构相关,绝多数系统并不是需要US级的中断响应。

网友K:
关中断

其实就是人为制造一个不受打断的操作。除了关中断或者暂停中断里对相应共享变量的操作。还有什么好方法?还能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同意70楼

绝多数系统并不是需要US级的中断响应

网友AG:
用影子缓冲寄存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具体用那个,有的时候要看是什么MCU

网友K:
反正不能两边对同一变量读写

网友AH:
热闹

这个帖子最热闹:)

楼主:
看谁能抢到100楼。哈哈

如果大家觉得这篇**有用的就请投我一票。
以前我做的东西都是属于公司的产品,我不能贴上来给大家分享。请大家谅解。不过我可以和大家探讨一些调试经验、容易犯的错误。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但有我给大家多“抛砖”,自然就会“引玉”。再加上有很多灌水的,咱们就可以盖个水晶宫了。

网友A:
瞎对一个:裤头半裤(拌酷),抢裤头抢裤头

裤头拌酷,抢裤头抢裤头

楼主:
我的支持率越来越低了!怎么办呀?

网友AI:
同意8楼

以前在课本中看到过类似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总的原则好像是不要轻易改变固有的时钟之类的,尽量想别的办法避免为上策,但在实际的应用中类似的问题没有碰到过,谢谢高手们,让我开了眼界。

网友AH:
不低

楼主的支持率不低啊,继续保持望稳定的第一!

网友K:
不管投票,只管灌水

没解决问题呢!

还没解决两边同时读写的情况呢?继续?
那位能提出不关中断就能解决的方法?

楼主:
关中断是最简单的。

如果不关中断,还有两个办法:
方案1.改用字节型的变量(8位机)
方案2.增加影子变量。如果两边都读写的话很麻烦。我还没想完善。
我不推荐方案2. 程序复杂了,弄不好就会出其他问题。

最好是调整一下逻辑,用单字节型的变量。
实在不行就关中断吧,实时性只差几个微秒。
//关中断
if (tt>400) flag=1;
else flag=0;
//开中断
if (flag==1)
{
//应用程序
}
else
{
//应用程序
}

网友D:
楼上这个方法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改变了中断和增加了一个位变量我觉得还是不够理想了。
如果要针对你这个例子可以这样改一下,不过也太麻烦了。
union
{
     unsigned int tt;
     unsinged char t_char[2];
}LS;

if ((LS.t_char[1]>0)&&LS.tt>400)
{
//应用程序
}
else
{
//应用程序
}
/////////////如果实在不行就用以下的方法
if (tt>400 && tt>400)
{
//应用程序
}
else
{
//应用程序
}

网友K:
即便是字节型,也有问题

除非判断与修改操作能在一条指令里。

关中断是一个方法。
使用影子,还没有成熟的方法……哈哈

事实上,在CISC指令集某些多周期的指令执行器件,也是不能进入中断的,所以,人为的暂时关闭一下中断,就相当于模拟一条多周期的指令。

不知各位看法如何?

楼主:
字节型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J:
成为技术好友、成为你的客户

成为你的客户

网友O:
有个问题想问你

从你的竞选资料摘录如下两点:
    21IC网龄:大概5年(原来有一个号丢了)
    加入时间 2006-4-25 10:38:23
请问你的ID号如何丢了,是不常来21IC论坛?还是记性不好忘了密码进不了论坛?当选斑竹后是否还会出现丢ID的状况?

网友AK:
冲着你的3点开发体会,就是你了!

犹豫观望了好久,这神圣的一票是楼主的啦!
不过,以后可要给坛子里多灌有营养的矿泉水喔~~~

网友AL:
我的做法

我通常这样:
1,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一个标志,flag_100ms

void T0()
{
    flag_100ms = 1;
}
2,在主程序中做一个函数,用来更新时间
void Updata(void)
{
   if (flag_100ms)
   {
         flag_100ms = 0;
         ms_counter++;
        //其他时间更新
   }
}
3,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由于中断和主程序同时操作变量导致的错误,而且效率也很高

网友K:
。。

to  救火车 发表于 2007-6-18 13:23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5楼: 字节型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怎会没问题?看看89楼5brother的。

89楼: 我的做法

我通常这样:
1,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一个标志,flag_100ms

void T0()
{
    简单提醒一下,当某一时间点任务最繁重时,运行时间可能会超出你的基本时钟,这时直接赋1就不合适了。不过你的100ms似乎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
    flag_100ms = 1;
}
2,在主程序中做一个函数,用来更新时间
void Updata(void)
{
   if (flag_100ms)
   {
         注意:如果在这里来了T0中断,呵呵,那么这个中断就白来了。
         所以不管是字节型还是整型都可能出问题,只是整型的几率更高而已。
         flag_100ms = 0;
         ms_counter++;
        //其他时间更新
   }
}

网友AC:
最简单的方法:连续比两次

 我前面55楼就写过了,好像没人看见,一直在关不关中断,加不加信号量上面绕,还越整越复杂。
  这种情况是一个写一个读,并非两个都要改写,所以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只要取数先比一次,接着再取数再比一次,只要两次的结果一致,就表明中间没有被改写过,就是可信的结果。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防抖”,采用的思路和键盘防抖是一样的,只是这种情况需要“防抖”的时间比键盘要短多了。

楼主:
每种算法都有优缺点,编程注意保护好,不留漏洞就行。

回87楼:古道热肠
请放心这回不会丢了。

回90楼:
89楼写的也不能说是错的。只要注意程序周期不能太长。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void T0()
{
    flag_100ms ++;
}

void Updata(void)
{
   if (flag_100ms>100)
   {
         flag_100ms -= 100;
        //其他时间更新
   }
}

网友D:
搞得太复杂了

简单问题复杂化,又是关中断,又是增加变量的

网友K:
如果讨论主程序和中断都读写

那么连续两次读是行不通的。

to 92楼,咱们的方法类似。

不过我在中断是

    if (flag_100ms<255) flag_100ms ++;

呵呵。

楼主:
同意楼上。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加。

如果我的主程序循环速度不确定,我也会加楼上这种的保护。

网友AM:
好铁

好铁,留个名收掉

网友K:
96楼需要再考虑一下

网友AN:
我就是来占楼的 嘿嘿

网友AH:
LS占了100楼:)

楼主:
可惜没见到hotpower大叔的身影

网友C:
倒塌了~~~把攻占100楼的重任给忘了~~~我的目标250楼

网友E:
又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网友AN:
lz真是不够意思 我帮你建楼 你都不谢谢我 不投你 嘿嘿~~

网友AO:
呵呵。怎么好楼层都被占领啦

网友AP:
好几年没这么热闹过了.

网友AQ:
90楼,我的看法

void T0()
{
    简单提醒一下,当某一时间点任务最繁重时,运行时间可能会超出你的基本时钟,这时直接赋1就不合适了。不过你的100ms似乎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
    flag_100ms = 1;
}
2,在主程序中做一个函数,用来更新时间
void Updata(void)
{
   if (flag_100ms)
   {
         注意:如果在这里来了T0中断,呵呵,那么这个中断就白来了。
         所以不管是字节型还是整型都可能出问题,只是整型的几率更高而已。
         flag_100ms = 0;
         ms_counter++;
        //其他时间更新
   }
}

这样细节上楼主说的不错,但从宏观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俺一直提的"时间模糊性"。
就上面问题举个例子,中断丢失(重复触发了flag_100ms),只相当触发时刻被延后了100ms,这个100ms时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允许的:比如闪烁LED、报警时间、控制IO的延时。从这些情况来说,时间控制具有模糊性,不需要精确的时刻控制。
和WINDOW的TIMER事件触发一模一样,它是可以重复触发或丢失个别的,但总体时间可以大概保证。

网友K:
纯粹从不需要严格控制时间的角度上,确是没问题。

各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可不一概而论,^_^

网友AR:
8,19楼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初的解决方法也是关中断再开中断,
后来对语言越来越熟,就采用了加FALG的方法,

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放在一起想过,今天看到我深有体会啊,谢谢楼主,还有8,19楼的朋友!

网友AF:
几天没来,一座大厦拔地而起啊!!!

网友AS:
留个姓名

万一那天谁一高兴收我做个弟子啥的

嘿嘿  俺无师自通(苦笑)

网友AT:


网友AH:
向领先者致敬!

网友AU:
用操作系统的思路解决应该可以

同意maychang师兄,我去投丫一票,不过有点为难,其他几位都不错。

楼主:
我自己抢到了119楼。

网友AV:
学习中

救火车的问题我在编程中就遇到过,但我只有养狗 过一段时间复位一次。
投一票

网友AW:
投你1票

网友AH:
预祝第二轮胜出:)

网友E:
救火车 不必参加第二轮复选,直接晋级到第三轮的决选

网友AH:
那是我写错了

预祝第三轮胜出:)

网友AX:
关于52楼和84楼说法冲突的疑惑

52楼说:"都是由于非原子操作在中断和应用中共享变量造成的",那对于8位机来说,字节操作就应该没事。

84楼意见是:"是字节型,也有问题,除非判断与修改操作能在一条指令里。"

虽然救火车在82楼也表达过:方案1.改用字节型的变量(8位机),但84楼提出异议后,大家都没有再表过态,那到底字节型的变量有没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问题起因是多字节类型的变量操作或判断期间,发生中断,导致变量判断错误引起。就是非原子操作,中间插入中断,引起错误所致。注意这里是错误,逻辑错误,就是楼主举的例子:本来正确值0x00ff ,中断变为0x0100, 却错误判断为0x01ff,导致产生问题。

对于84楼提出的情况,如果判断与修改操作不在一条指令里,中间可能插入中断,修改变量,但这本来就是设计的意图啊,即允许中断和主程序同时操作变量。只要修改和判断操作本身没有发生错误,就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的理解字节变量中断和应用中共享没有问题。

大家的意见呢?

我非科班出身的,理论知识不够。还请gtw给详细解释一下字节共享操作的产生问题细节,给解解惑。

网友K:
不错

问题是,你写出的程序并不
意味这您的意图啊.

网友K:
如果您写出的程序就是您的意图

您的错误就会少一半啊

网友AX:
关于程序的意图

这次讨论的核性问题是:中断和应用中共享变量,这就是意图。

因为程序是用高级语言写的,比如c, 在c程序中,读、写或判断看似只有一条语句,实际上编译后可能是数条汇编指令。c语言的一条语句不是一个整体,导致可以从中间插入中断。

这时候关键看插入中断后又没有影响到c语言单条语句的正确执行,对于多字节变量,大家已经看到导致了错误,即c语言单条语句由于中断的破环,没有被正确执行,所以是有问题,需要避免。

但如果虽然中断被插到了中间,但是可以确定不应影响c语言单条语句的正确执行,那就其实相当于中断是插入了c语言单条语句之后或之前执行。这个本来就是当初设计中断和应用中共享变量的意图。

网友K:
你做错了事但并不知道,这时就可能违背意图

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你无法保证中断和主程序同时读取和修改不发生冲突,
如果你想就这个样子,当然不违背你的意图,但也失去了再讨论的意义.

网友AY(2009-09-08):
要是我的话,估计可能是不是复位呢?因为刚开始放了40秒,所以想到复位可能错误。所以就将这个放40秒弄到程序的中间试一试,哈哈,还是有错误,就说明复位错误的可能性减小了。

我还得好好看看帖子 这个问题出的能遇到也得靠运气!我还得继续看帖子

网友AY:
大约通电70-80次??

这测试的次数这么多???

牛!!

网友AZ:
对于LZ分析的那种情况的概率,我觉得“70-80次”是测不出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BA:
最可惜的是这个帖子 有两个回复被删除,造成帖子都看不懂了(如果有人提到多少楼的话)。

对不上号了

网友BB:
帖子有价值...
用8bit mcu真累,看来还是用32bit mcu爽,爱多简单就多简单,爱定时多久就多久,中断周期也不用动砸百Ms级...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投我的票。
我十分想念当年竞选时的八大金刚。

网友BC(2010-08-14):
这个帖子看了多遍了 这个救火车搞的几个帖子  都不错

网友BC:
8楼的方法我以后要采用了
不过我要写成这样的
while ( ... != ...) {
      .. = ....
}

之所以写成这样的 ,是因为我不会用 do while 语句。另外主要是我刚才看了一本老外的书上是这么写的,嘎嘎

还有别忘了10楼的回复   要加上关键字voliate

这说明8楼并不完美,有缺陷 加上10楼才完美

131楼说的的“对于LZ分析的那种情况的概率,我觉得“70-80次”是测不出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肯定有其他问题。
我觉得7万次也说不准测不出来

网友BD(2011-07-19):
前短时间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法同楼主。
看来要设计高质量的产品,要不停地努力啊。
还有一点体会,写keilc 一定要对汇编有足够透彻的了解。

网友BD:
我第一次做产品就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的运气更好。呵呵
不过,倒是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加了中断解决掉的。
但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是头大啊啊。
因为无法重现。
测试版运行了7天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程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继续提高。
129# bhsdlmj

网友BE:
又看了一遍,还不是很理解,以后再接着看

网友BF:
今天又学了新知识了!

网友BG:
学到了。顶起。。。让更多的人看到。:D

网友BH(2012-05-22):
这么隐蔽的错误,打死我是找不出来呐。学习学习!

网友BI:
"问题出在ms_counter不到400时,程序提前执行了Sound_off();"不可能!,编译器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楼主的这个程序逻辑本身存在问题。“if (ms_counter<1000) ms_counter++;”这句后面应该还有一句。如果ms_counter大于1000怎么处理?贴出来看看。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

网友BJ:
学过汇编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BK:
貌似修改一下编译软件的优化等级可以解决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