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选型

楼主(2008-08-27):
  选三个16位的AD与TMS320LF2407A配合使用,分别用来采集电网上电压,电流以及IPM输出的补偿电流,每周期256个点。
  不知哪一款AD比较合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e

采样频率不算太高吧
50*256=12800

可以到MAXIM或者AD之类的网站上去看看
满足位数、输入采样范围及采样频率就好

另外最后一定要能够买的到

2407自带的10位AD不满足要求吗?

楼主:
re

谢谢
自带的10位AD仿真有较大失真,所以另选啊

网友B:
AD677

如果不嫌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