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静态功耗是多少??

楼主(2008-08-27):
兄弟们,那位知道ULN2003的静态功耗是多少啊????

还有就是ULN2003与ULQ2003有什么区别啊???

请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啊

www.alldatasheet.com

楼主:
我看了的。

就是没有啊!!

所以才请教大家啊!!

网友B:
这问题太水了,怪不得没人看

请问这个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的静态功耗是多少?

网友C:
ULN2003都不需要供电

何来静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