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存放问题????

楼主(2008-08-28):
请高手路过指点。。谢谢

1.我现正在做点阵LED。如果是固定字库而且字不多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字库存放在单片机内。但如果字库大的话,单片机放不下我能不能把字库放在串行EEPROM内。
2.如果我做的LED好大,普通51单片机太慢了怎么办。我该用什么处理器。

谢谢大家!!!!!!!!!!!!!11

网友A:
单片机放不下我能不能把字库放在串行EEPROM内。

当然可以方在EEPROM中,不过现在一般选用FLASH会更多些.
如果LED好大,51扫描不过来的话,就要CPLD做时序扫描,也就是类似与LCD Controller一样的东西.

网友B:
re

建议放到FLASH中,怕你速度扫描速度跟不上。

楼主: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