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EEPROM与串行EEPROM 区别

楼主(2008-08-28):
串行EEPROM-如24C512。可以用在数据保存上。我想问的是串行EEPROM是否可一完全代替并行EEPROM。
                谢谢

网友A:
读写速度都不一样

除非你对速度没要求
不过现在并行的EEPROM也越来也越少了吧

网友B:
串行,小,布线方便,不过程序复杂了,慢;并行,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