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HT1380时钟芯片的大侠,请进!

楼主(2007-06-14):
我使用的HT1380有两批,第一批没问题!
现在第二批,出现问题!
网上查阅,说多为32。768KHZ晶体不起震引起!
有以下问题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1)
手册要求先要写允许即命令0x8e,写入数据0x80
请问在不开启晶震的前提下,是否能将写入0x8e的数据读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没有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人啊!不会是片子问题吧!
郁闷啊!手上有一块上次留的,就是能用,新买的就是没反应!急死了!
网上找到下面对话,有点怕了!

 PLC

参与日期: 26 Apr 2007
总张贴数: 11

 Re: HT1380是否很挑晶体
张贴于: 28 Apr 2007 08:15 AM
能告诉我SH.FAE的联系电话吗?找哪位工程师?

 PLC

参与日期: 26 Apr 2007
总张贴数: 11

 Re: HT1380是否很挑晶体
张贴于: 30 Apr 2007 08:38 AM
最近拿的一批HT1380的晶振幅度只有0.8~1.2V左右,导致时间有时会偷停,有的低于0.9V的时间甚至不会动,能提供一家稳定的HT1380的供应商吗?谢谢!

 wangjun

参与日期: 04 Dec 2006
总张贴数: 81

 Re: HT1380是否很挑晶体
张贴于: 30 Apr 2007 08:43 AM
我的建议还是你对HT1380单独进行调试,首先排除是否是你外围电路的影响。

--------------------------------------------------------------------------------
************************
盛扬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王军 wangjun
MAIL:wangjun@holtek.com.cn
TEL:021-64855560 ext 218
FAX:021-64850313
************************

 liuyaoxing

参与日期: 09 Oct 2006
总张贴数: 82

 Re: HT1380是否很挑晶体
张贴于: 30 Apr 2007 09:24 AM
如果你未加电源,即没有电源供应,管脚怎么会有电压?是否芯片已受破坏?建议你经由代理商向我司提出技术需求,将出现问题的部分芯片寄到就近的办事处进行分析,以便尽快查出问题所在的原因。

--------------------------------------------------------------------------------

网友A:
HT还可以的,手册应该有说的。。。

网友B:
如果

如果上一批能用,这一批不能用,很大可能就是片子问题啦

网友C:
这个木有问题地,我很久以前曾发过一个1380地,要不您再狗

楼主:
楼上的,方便给点指示?

楼主:
进展!

同一块PCBA
ATMEGA16L
老的片子试N遍,换3种32,768KHZ的晶体,都ok!电容10,15,18,20都OK!

新片子!任何组合都不行!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