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的一种管理方法

楼主(2007-06-14):
各软定时器都使用同一个timer0作为时基,各计数器的判断和改写都放在中断里完成,然后管理相应的标志位,在工作循环里按这些标志操作。例如:
//中断处理
#int_timer0
void get_time()
{
    set_timer0(get_timer0()+13); //刷新timer0初值
    count++;
    if(count>=20) //timer0每溢出20次
    {
        count=0;
        get_in(); //扫描一次IO
        sec++;
        show++;
        take++;
        if(sec>=1000)
        {
            sec=0;
            sec_tick=1; //秒节拍标志
        }
        if(show>=200)
        {
            show=0;
            show_tick=1; //动画节拍标志
        }
        if(take>=1000)
        {
            take=0;
            take_tick=1; //其他时间标志
        }
    }
}

工作循环中需要开始定时的时候:
show=0;
show_tick=0;
然后等待show_tick==1即可。

网友A:
加油,我先占个沙发

网友B:
这有新意吗。。。

楼主:
楼上,我水平有限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