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LED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08-08-29):
具体功能是这个样子的:
1.在PWM端输入PWM信号,来控制3颗LED的亮灭。
2.12V_100mA_A和12V_100mA_K分别是12V,100mA恒流源的输出和输入。
3.MOS管位N沟道。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讲3个PWM全部置地的时候,三颗LED暗亮。

楼主:
上个清晰的图

网友A:
驱3个LED,犯得着这么复杂的电路吗?

楼主:
不仅仅是3个LED

莫非匠人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下哦,小弟洗耳恭听哦。

我也不想这么复杂,主要是要分别调节每个灯的亮度。说白了就是要通过调节三个灯(红。绿。蓝)的亮度来调出任意颜色来。

这个是老外的电路,我自己搭了个,当单片机把pwm端口都置为低的时候,MOS管全部导通,这个时候LED应该全部关掉,但是却暗亮。还请坛子里的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B:
直接用MCU的IO口加限流电阻驱动LED就可以做七彩渐变了

楼主:
这是5W的LED,电流非常大

这是5W的LED,电流非常大,之所以这样弄是为了省掉其他两路驱动电路。

网友B:
8050或8550 1.5A

网友C:
这个设计有点浪费能源

楼主:
言归正传

大家帮我分析下暗亮的问题啊?感觉是MOS管没能可靠的工作,可是又没办法量,表笔一碰就变了。

网友D:
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E:
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pwm关掉后三个LED是串联的,所以就亮了啊。。。。

楼主:
smartpower说的很对啊!

但是实际上会暗亮,似乎是MOS管引起的,再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F:
连个原理图都能画成个迷宫阵。。。

I 服了 YOU 。。。

网友G:
把“12V_100mA_K”“12V电源地”“单片机电源地”接在一起。

网友H:
问题应该是MOS管工作不对

恒流源和控制电路的地应该有某种联系的,要不然MOS管怎么工作呢?

网友I:
这个效果不好!

Q1能完全导通吗?还11楼说的问题,那是否要关掉LED时就得要Q1 Q2 Q3导通,把100mA电流短路.快换个设计吧,如果只是三个LED,改5V,CPU直驱三个8050,3个限流电阻,独立控制吧!

网友J:
既然是静态测试,直接量MOS管电压,看是否完全导通,

还可以测GS电压,是否达到要求.楼主的恒流源是100mA,如果LED有5W,那压降该很大啊?怎样保证每个管饱和导通?

网友K:
LED

傻蛋一个吧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网友L:
以前也做过LED显示屏

以前做过LED显示屏,也没见过这么复杂的控制呀。这应该是简单技术复杂化吧。

网友M:
用2300 NMOS驱动呀

.

网友N:
很多回复都是扯淡

    这几乎是最简单高效的控制电路了,说它复杂的人自己设计一个来试一试?楼主画的图确实难看,迷宫似的。
    大功率的发光管压降比较高,3个串起来以后肯定高于6V,你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或者驱动三极管试试?除非你的单片机有能耐高压的OC输出!不串起来也行,加一个DCDC把12V降到3V再说吧,看DCDC复杂还是3个mos管复杂。
    楼主的参数有错吧,12V_100mA的恒流源总共只有1.2W啊,怎么驱动3个5W的LED。楼主电路不完整,不知道单片机、恒流源的地的关系,没法分析。

网友O:
我也觉得楼主好像把问题复杂话了。

如果要单独控制三个LED的亮度,这样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因为下一个LED点亮的时候,当前LED就会因为导通压降的原因而变暗,LED导通后,应该有0.6~2.0左右的直流压降;

网友P:
需要搞清楚:

12V与12V100ma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Q(2008-10-05):
图本来是很简单的,给楼主画得惨不忍睹

同意16楼的,本来这个线路是应用在220v驱动的,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元件的发热量

网友R:
没见过,还用分流方式来控制LED电流

3个LED都不亮时,就要电流全部从FET流过,让FET把LED短路

网友S(2009-09-29):
说点我个人见解,MOS导通时管上是有压降的,所以LED两端是有电压的,所以就会亮。本人菜鸟一只,不知说的对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T:
这个与你的恒流源结构有关,要用拉电流型的恒流源,而不能用灌电流型的。
即:当短路恒流源负载时,恒流源输出电压应当为低电压。(接近0V)
不然,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U(2010-02-02):
这个电路好,只不过楼主画得让人有点难看懂...

网友V:
不是有专门的这种驱动芯片吗?

网友W:
把三极管上面的电源跟mos管供电源,使不导通状态下VGS为0
如果换个极性的管子就要共地

网友X:
好复杂的电路......
直接用大功率的MOS管不就行了。

网友Y:
这个电路不是很专业吧?

网友Z:
呵呵,楼主画原理图的水平是有待提高。
我想应该是等效成这样的吧(点击放大)

如果这样分析,实质就是用MOS管来分流实现控制亮度。开关合上LED关掉。如果要暗亮,就是开关管导通管压降太大但如果完全导通不应该高到可以让LED发光。要仔细查一下MOS管是否真的完全导通,调整一下电阻参数。

网友Z:
:L
还是奥运年的贴子~~~谁翻出来的?

网友AA:
不要光说 直接拿出一个比楼主简单的列子来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网友AB:
应该是暗亮的啊!  LED电阻本来就很小的

网友AC:
3个n-ch FET全导通时,相当于恒流源输出端短路,这样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Z:
LED它是二极管,要到一定电压才会启动发光的。大功率的起码要2V以上的。
如果真的因为导通管压降太大,可以换个其它的管子,12V/100mA应该不会很难找。

恒流源会跟负载不同调节输出电压的。像素变黑时就算短路,每个管子也就流过100毫安,大不了热一点。假如管压降是1V,那么也只0.1W的功率。

这个电路的优点在于用了恒流源,串联LED的办法来驱动一个像素。虽然说变黑时在MOS管上浪费一点,但总比用恒压源好,特别是屏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