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85通讯电路中,485芯片被烧坏的原因有几种??

楼主(2007-06-15):
(无正文)

楼主:
等!!

在线等!!

网友A:
你用什么CPU?485芯片型号是什么?有光耦隔离吗?

网友B:
是容易烧

  过去跑施工现场时常遇到,估计可能是系统未进行隔离,如果每个485系统都隔离了,也许会好些。

网友C:
买带esd和内置TVS的485接口芯片

网友D:
如果共模电压过高就有可能烧通讯芯片

我在河间的一个工程调试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如果共模电压过高就有可能烧通讯芯片,所有设备良好接地和屏蔽线的接地,很是关键

楼主:
问题有待解决~

我搭建了485输出部分的保护电路后,在A、B之间直接加48V电压,485芯片没有烧坏能继续正常工作,我现在想问下:485烧坏与485的输入部分(及与单片机连接的端口)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是不是他们之间需要加 光隔离??怎么加?

PS:  我用的485芯片是:SN65LBC184

网友A:
贴电路图看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出来呀

网友E:
共模电压高

同意以下说法
6楼: 如果共模电压过高就有可能烧通讯芯片

我在河间的一个工程调试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如果共模电压过高就有可能烧通讯芯片,所有设备良好接地和屏蔽线的接地,很是关键
 如果碰到雷击的话如果不隔离更会损坏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