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如何实现从用户程序运行中跳入ISP区

楼主(2007-06-15):
请大侠们指点。C51如何实现从用户程序运行中跳入ISP区,并执行ISP功能。ISP服务程序是用汇编写的,用户程序用C。

网友A:
把汇编的头按C语言的格式要求处理一下

然后就可以在C里面直接调汇编代码了。
当然对于ISP,最方便的就是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触发一个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