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坚决支持.

楼主(2007-06-15):
————————————————————————
斑竹竞选报名结束,初选投票正式开始! (截止日期2007-06-30)
————————————————————————
投票处(点击进入)
————————————————————————

绝大多数的MCU爱好者对MCU晶体两边要接一个22pF附近的电容不理解,因为这个电容有些时候是可以不要的。参考很多书籍,讲解的很少,往往提到最多的是起稳定作用,负载电容之类的话,都不是很深入理论的分析。
问题是很多爱好者不去关心这两个电容,他们认为按参考设计做就行了,本人也是如此,直到有一次一个手机项目就因为这个电容出了问题,损失了几百万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考虑这个电容的作用。

其实MCU的振荡电路的真名叫“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请参考网页中的图片。
Y1是晶体,相当于三点式里面的电感,C1和C2就是电容,7404和R1实现一个NPN的三极管,大家可以对照高频书里的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7404必需要一个电阻,不然它处于饱和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R1相当于三极管的偏置作用,让7404处于放大区域,那么7404就是一个反相器,这个就实现了NPN三极管的作用,NPN三极管在共发射极接法时也是一个反相器。

接下来用通俗的方法讲解一下这个三点式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大家也可以直接看书。

大家知道一个正弦振荡电路要振荡的条件是,系统放大倍数大于1,这个容易实现,相位满足360°,接下来主要讲解这个相位问题:
7404因为是反相器,也就是说实现了180°移相,那么就需要C1,C2和Y1实现180°移相就可以,恰好,当C1,C2,Y1形成谐振时,能够实现180移相,这个大家可以解方程等,把Y1当作一个电感来做。也可以用电容电感的特性,比如电容电压落后电流90°,电感电压超前电流90°来分析,都是可以的。

当C1增大时,C2端的振幅增强,当C2降低时,振幅也增强。

有些时候C1,C2不焊也能起振,这个不是说没有C1,C2,而是因为芯片引脚的分布电容引起的,因为本来这个C1,C2就不需要很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分析这两个电容对振荡稳定性的影响。
因为7404的电压反馈是靠C2的,假设C2过大,反馈电压过低,这个也是不稳定,假设C2过小,反馈电压过高,储存能量过少,容易受外界干扰,也会辐射影响外界。C1的作用对C2恰好相反。因为我们布板的时候,假设双面板,比较厚的,那么分布电容的影响不是很大,假设在高密度多层板时,就需要考虑分布电容,尤其是VCO之类的振荡电路,更应该考虑分布电容。

有些用于工控的项目,建议不要用晶体的方法振荡,二是直接接一个有源的晶振

很多时候大家会用到32.768K的时钟晶体来做时钟,而不是用单片机的晶体分频后来做时钟,这个原因很多人想不明白,其实这个跟晶体的稳定度有关,频率越高的晶体,Q值一般难以做高,频率稳定度不高,32K的晶体稳定度等各方面都不错,形成了一个工业标准,比较容易做高。

软件方面请参考本人的“实用单片机系统第三版”,侃单片机版里有,比较重视一些细节的处理,抛弃了大家常用又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大循环结构。“救火车”提竞选文章里提到的一个问题在实用单片机系统里可以很好的回避,并且消息机制改成16bit,降低了出现临界点的风险。

网友A:
学习中,这种书看过很多

尤其在做电子钟的时候对晶振和外接的电容要求非常高。晶振,IC和电容三者之间是相互匹配的。

网友B:
re:

不错,建议进行更深入的解释

网友C:
嗯,也是高手,环境恶劣的时候确实应该用有源晶振

不知道候选人有没有投票权,我也想投票了。

网友D:
候选人也可以投票

届时,每人都可以投一张票。候选人可以投给自己,也可以投给其他人。

网友E:
理论与实践,一个都不能少

  振荡必须是正反馈,晶体主要是选频,书上都这么说,我想这些与楼主的理论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一个想今后有所发展的,必须是理论先行,实践跟进的

很多从实践发展起来的,刚开始发展还不错,之后基本上处于停滞,而理论基础深厚的,后续发展迅速,并且能够深入不同的领域,不会受制于一块。

去年底跟我的一个前辈,也是我的伯父做了一次思想上的交流,他在我们那儿很是一个成功的人物,高中毕业,对电镀,电路非常通晓,也是我们家附近的首富。他跟我提到,做什么东西一定要先想好,尤其是理论上能够把握住的才去做,不然损失很大,。若完全不懂则必须先做几个实验先,再把实验总结一下,跟书本印证,上升到理论,再去做。

这些年来,一直想着深入分析一些基本电路的细节,目前有一些收获,应用的非常良好

本人会整理这段时间的电路分析,陆续发表出来。

楼主:
发表一篇传输线阻抗的**,比较通俗的讲解

本文比较通俗的,用大家常规的电容,电感的观点来分析传输线阻抗的概念。可能这个是射频理论,但是现在的高速MCU,尤其是ARM等布线都需要射频理论了,比如USB线,网卡线,高速SDRAM,LVDS接口,SATA等都是高频传输线理论了,所以要想深入MCU,高频的一些理论也必须理解。

传统的电磁场理论基于麦克斯维方程,就这个方程来说,就是本科生也不见得搞得明白,并且就算搞明白了,也是一时,很多细节还是不行,并且过后又会忘记。所以用电磁场理论来分析传输线,难度比较大。本人用常规的思维,常规的电容电感理论解释传输线问题,获得比较好的效果,基本上一般高中知识的朋友都能理解。

如下:
我们知道电磁场是一种能量场,对于电磁场来说,它的电场和磁场是相生相息的,同时达到最大,也同时达到最小,即We = Wh。这个跟电磁场的谐振是有区别的,对于电磁场的谐振来说,电场能量最大的时候,磁场能量最小,电场能量最小的时候,磁场能量最大。他们相互转换,所以能量传不出去。
    我们试从平衡传输线来分析阻抗的概念:
如下图:传输线的等效电路
我们把传输线微分化,就是右边的等效电路图,其中L为传输线单位长度两线的电感,C为传输线单位长度两线之间的电容,
因为:    We = Wh

所以:    1/2 * C * U * U = 1/2 * L * I * I
上面是电容的能量公式和电感的能量公式,U表示电容两端电压,I表示通过L的电流。
我们化解一下这个公式:
         U / I = SQR(L / C) = Z
         式中SQR为开根号符号
Z就是传输线的阻抗,它表征了电磁场在传输线里传输的时候,传输线上的电压跟电流的关系。当然,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阻抗的概念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传输线连接的时候会引起电磁场反射的原因了。因为传输线上的电压和电流只能按阻抗的比例来传输能量的。

网友D:
初选投票正式开始

————————————————————————
斑竹竞选报名结束,初选投票正式开始! (截止日期2007-06-30)
————————————————————————
投票处(点击进入)
————————————————————————

网友F:
投lldwsw一票~~~~~~~~~~~~`

1、有时间
2、有一定的mcu os理论基础

网友G:
还是老家伙们识货啊。呵呵。

网友H:
记得一楼的震荡电路好象是Z80的接法

记不起来了~~~,Z80好象用了2个74LS04的2个门.

网友I:
单板机啊:)

楼主:
发表一片本人对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从武侠学技术

王重阳为什么能“武学天下第一”的原因分析

  本人熟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被他深厚的“佛道儒”思想所吸引,总有一种“天地人和”的感觉,可这种感觉只可意会,而不能具体的表述,深为苦恼!
昨天跟一个朋友在网上聊QQ,提到金庸小说,我发了一段我自认为金庸先生写得最好的一段武学评论给他,如下:

周伯通又道:“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儿尖儿,我虽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只是外家功夫练到像他那样,只怕已到了尽处,而全真派的武功却是没有止境,像做哥哥的那样,只可说是初窥门径而已。当年我师哥赢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决不是碰运气碰上的,若他今日尚在,加上这十多年的进境,再与东邪西毒他们比武,决不须再比七日七夜,我瞧半日之间,就能将他们折服了。”
出之“射雕英雄传”第十七回“左右互搏”

    上面这段话本人一直有一个很深的疑问,为什么王重阳的武功就能够没有止境呢?而其他的四绝就不能够达到他的高度。正在思考之时,来了一位同事,他也看到这段话,于是我们就讨论起来。如下:
常规学武之人无非重视两点:
1: 力度,也指内外功,抗打力。
2: 身法,也指灵敏度,轻功。

对于第一点,假设一般人的拳头力度是100公斤,那么学武之人的武功为150公斤,天才级别的为180公斤吧。问题是拳头永远不可能无限制的硬,所以力度永远是有限的,再提升一点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周伯通说“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儿尖儿,我虽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只是外家功夫练到像他那样,只怕已到了尽处”,这一点可以理解。
对于第二点身法,它受制于身体的重量和人体的爆发力,也就是说它的加速度也是有限的,因为牛顿定理 A = F / M,假设一般人的加速度能够达到5m/s2,那么那些轻巧之人的加速度达到7m/s2也就是非常了不起了,就算是顶尖高手,估计也高不了太多了。所以说身法也是有限制的,再说人体加速度太快,内脏还会受损。

那么武学上有什么是没有限制的呢?本人这段时间在做一个温控设备,用到了一个PID算法,他是控制领域的一个基本算法,一般这个算法都需要修改以满足一些低速设备的控制,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冬天淋浴的时候温度控制,我们往往一开热水,结果太烫了,稍微调低一点,但不知道调多少,慢慢的调,直到调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温度,问题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好几秒钟时间,太长了,在自动化控制上肯定受不了,所以需要一个算法,比如刚才说的PID算法,问题是普通的PID算法有一个缺点,就是响应时间还是比较慢,于是大家改进的一个方法,加入了预测,根据之前的经验或者规律做出一个预测,这样就能提高响应速度,因为预测可以让一个问题类似于解方程或者说逻辑推理,那这个现在的处理器是非常擅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电脑的CPU,他有一个CACHE,分为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因为CACHE太小了,为了提高取指准确性,加入了预测分支系统。还有ADPCM之类的音频压缩格式,就因为加入了预测,降低了编码量。

基于预测可以大大提高系统响应的特点,本人试着把预测引入武学中研究,先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一些预测的根据,如下:

那黄裳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他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于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他要想通**的方法,然后去杀了他们报仇。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对每一个敌人所使过的招数,他都想通了**的法子。
    出之“射雕英雄传”第十六回“九阴真经”

:“单以武学而论,这些魔教长老们也不能说真正已窥上乘武学之门。他们不懂得,招数是死的,发招之人却是活的。死招数破得再妙,遇上了活招数,免不了缚手缚脚,只有任人屠戮。这个‘活’字,你要牢牢记住了。学招时要活学,使招时要活使。倘若拘泥不化,便练熟了几千万手绝招,遇上了真正高手,终究还是给人家破得干干净净。”

风清扬道:“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无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你说‘各招浑成,敌人便无法可破’,这句话还只说对了一小半。不是‘浑成’,而是根本无招。你的剑招使得再浑成,只要有迹可寻,敌人便有隙可乘。但如你根本并无招式,敌人如何来破你的招式?”令狐冲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喃喃的道:“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

风清扬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学武之人使兵刃,动拳脚,总是有招式的,你只须知道破法,一出手便能破招制敌。”令狐冲道:“要是敌人也没招式呢?”风清扬道:“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二人打到如何便如何,说不定是你高些,也说不定是他高些。”叹了口气,说道:“当今之世,这等高手是难找得很了,只要能侥幸遇上一两位,那是你毕生的运气,我一生之中,也只遇上过三位。”

田伯光那厮的快刀是快得很了,你却要比他更快。以你这等少年,和他比快,原也可以,只是或输或赢,并无必胜把握。至于我这等糟老头子,却也要比他快,唯一的法子便是比他先出招。你料到他要出甚么招,却抢在他头里。敌人手还没提起,你长剑已指向他的要害,他再快也没你快。”
                出之“笑傲江湖”第十章“传剑”

第十拳轻飘飘的打了出去。他微微点了点头,不待我拳力着身,便跨上两步,竟在这霎息之间,占了先机。”
  无忌自然不懂跨这两步有甚么难处。张翠山却深知高手对敌,能在对手出招之前先行料到,实是极大的难事,通常只须料到一招,即足制胜,点头道:“了不起,了不起!”
                出之“依天屠龙记” 第八章 穷发十载泛归航

通过小说里这么多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金庸先生一直在强调高手之间的竞争就是“先机”的竞争,料敌之先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预测,通过分析对方当前的武功招式,预测下一步的动作,这样可以取得一个招式的时间,那么身法再快也不足以弥补一个招式的时间,这个我想就是王重阳,黄裳之辈天天在悟的东西吧。

今天早上我那个同事又来找我,谈到昨天的分析,提出事物的规律问题,预测必须要了解对方事物的规律,问题是这个规律怎么找,这个不是本人要谈的,但我觉得规律的寻找第一要有良好的基础,第二要有一个正确辨正的思维体系。
其实预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就用着,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比如下棋,我们总是想着假设我方落子之后对方将会怎么下。会做菜的,能够想象自己下什么料能做出什么样的味道,也就是“大长今”里长今具有画出菜的味道的能力。等等之类的太多。

接下来谈谈应用“预测”的好处,举个例子:本人发现大多数人看书是顺着书本上的内容走的,看起来不累,容易融入,问题是往往看完就忘了,必须通过做题等手段才能巩固。这种类型的叫读书型。有一部分人看书不是这样看的,他是先看这本书的前言等,了解这本书或者这章节讲什么内容,然后自己先想一通,该怎么做怎么做,之后去跟书本印证,对比,若相同会很快理解,若不同可能苦苦分析原因,找出自己或者对方的缺点,若不如书上的高明,则大大感叹,心存佩服,问己之为何不如,寻找原因,时时如此学习思考,此人能不成大牛。这种类型的叫研究型。

国人往往喜欢玩虚的东西,不会把事物量化,比如“天地人和”,这种意境太高,高的让人琢磨不透,但又陶醉于这个所谓的境界之中。所谓的境界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不了的东西叫境界,本人一直想把一些境界具体化,也就是量化,在现实中找一个对应的,不要让他们太高深。西方这么多年的科技发展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一切都是可以量化的,不能量化是因为我们理解的不够深入导致的。

技术不能就是技术,不能老拘泥于技术,其实生活就是技术,从书本中,生活中学习技术,应用于生活,目的还是生活啊。

网友J:
版主牛人,顶!

赞同楼主的观点,其实不管做什么,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网友I:
融会贯通

楼主从武侠说到技术,面面俱到,水平一流:)

网友K:
分析得好,写的更好!

网友L:
着入点可以啊

楼主:
多些各位捧场,本人主要是抛砖,希望能引你们的玉出来

多怪本人小孩子的时候不好好读书,文笔很差,现在看金庸小说,开始看他的写作技巧。

本人认为20世纪对中国“今后”影响最大的文人应该是“金庸”,百年后应该属于巨匠一类人物。

只是金庸小说有些时候漏洞太多了,虽然他老人家修补过,但架构,人物和情节太深入人心,他也无力登天了,估计这个将是后人指责他的最大的诟病。

其实何必太完美呢,大家明白其意就好。

对于文学
流传十年看作者
流传百年看文笔
流传千年看内容

网友M:
提问!

楼主内功浑厚,武林正派,偶喜欢~

楼主无私奉献,愿把自己的秘笈共享,造福一方;求索悟道,切磋指点,偶更喜欢~

问题:您空余的时间多吗?平均每天有多少上网时间?

楼主:
回 wszqw

本人一周基本上6天在

在公司主要负责招聘,培训,电路审核,项目预研,基本不做具体工作。

也就是说一天都在网上瞎逛

网友N:
不错

不错,找了很多资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了解多了.

网友E:
杂事最耗时间

    楼主的境界常人难以企及,但是努力的终极目标,我用单片机的最高境界是人机合一。

楼主:
本人对单片机也有很深的感情,有点“古道热肠”的人机合

能得到这么多大侠的推爱,是本人的荣幸,想想每个人的发展都是不容易的。
本人稍微自述一下本人的历史

楼主:
本人的经历

1:幼年时虽家道贫寒,幸父严母慈,给予很多的关爱,有一颗完整的心灵。
2:小学时得堂兄关照,经常给予零食和超级玛丽,当时游戏厅他家那边是按人时收费,我家这边是按机时收费,他说你家两个人玩跟一个人玩价格是一样的,就去你家那边玩吧,他出钱。他的恩情直到大学毕业后才算还上。
3: 初中时得一物理老师的喜欢,物理化学较好,同时开始学习电工学,痴迷于电学的神奇,虽无老师,但也看得不亦乐乎,二三极管,电子管,电机等都是那时所学。
4:高中时喜好发烧友,苦于无钱,经常到新华书店抄书。
5:大学时被迫当上电子协会会长,整天对着一大堆随身听维修。结果成绩很差,英语四级没过,没能去成“华为”。
6:毕业后去新东方学英语,结果睡觉3个月。
7:幸得朋友一言,进入了北京中科院半导体所,在那儿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大家都差不多。
8:半年后不满所里的无聊事情,更觉自己不会软件,经朋友推荐来到深圳做手机,从事软件工作。
9:一年半后自感软件不是自己所长,又重新转行做硬件,设计基带,射频,电源。
10:一年后朋友支持,一帮兄弟开始折腾。
11:半年后被现在老板买下,专注于手机及相关产品。

因为从小搞电路,对电路的细节比较通透,这是后面读书学到的人所不具备的。

所以邓老说的好,“电脑要从娃娃抓起”,IT也是一样。

网友L:
我最懊悔的是

在这个话题上我还不太入边,没办法灌太多水给您抬人气。哈哈

楼主:
回 gtw

有你们的认同,我会努力的。

女为乐己者荣,士为知己者死,古人的话真是太好了。

你的水平能够提高,才是关键

有空可以QQ联系

网友E:
哈哈,倒塌了!

  “女为悦已者容”,楼主也有失手之作。

楼主:
呵呵,有些小错误,说明自己是正常人,谢谢指出!

实用单片机第二版已经放到网上去了,各位刚学MCU的,觉得有必要,可以去下载

http://file.21ic.com/MCU/实用的单片机系统第二版.rar

网友L:
改为 士为知己者死,友为知己者灌 如何?^_^

网友O:
工程

哈哈,楼主对MCU的理解超出常人啊。
始终MCU都只是一个工具,其实作为一个工程师,之所以叫“工程师”那么他就应该把MCU这样的工具最精确的应用于“工程”之中。
如何做到简单,适用,可复用,稳定。我想这是所有"系统"最基本的要求。楼主的MS3,我个人觉得在某些场合,可能比uCos跟适合。

楼主:
ms2程序分析已经传上去了

http://file.21ic.com/MCU/MS2程序分析.pdf

在侃单片机里又重新新开了一版。

网友P:
呵呵,好**,继续支持!

对于MCU晶振电路能够分析如此透彻,还是第一次见到,支持LZ……LZ可否继续发几篇对于振荡电路分析的文章,那就更好了……

楼主:
有空本人将发表一篇震荡电路原理,并且集中分析几种类型的

震荡电路是电路中最难的一块电路,要想精通模拟,必须要学会震荡电路分析,而震荡电路需要大家对电阻电容电感理解很深入才行,说句实话,本人也只对电阻电容理解的比较好,电感还真不感说理解.

反正有大家的支持,本人会发更多的帖子,保证质量.

就这段时间来说,本人自认为武侠那篇**最好,当时想通后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楼主:
这个电路的瞬态不是很好分析,需要分析好多周期才能看出震

这个分析的前提是已知震荡,所以采用稳态分析,若用瞬态分析需要分析好多周期才能明确,本人把这类能够产生正弦波的都放到稳态中分析,比如文氏桥等电路.

推论:
满足n * 360度,增益大于一的能够震荡,那么频率呢,其实当n = 0,不可能做很高的震荡电路,360度能做到比较高,但到微波领域,在器件尺寸无法缩小的时候,需要采用n = 2,3之类的,因为器件有电器延迟特性.

多谐震荡电路本人一般采用瞬态分析,主要分析它的正激过程和逆转过程即可.比如手机充电器的单端震荡,双三极管的电容式多谐震荡等.

一个原则是遵循元气件的本质,在分析中不要随意改变元气件性质,很多人分析不出的一个原因是随意扭曲元气件,自己加一些属性,结果一错就只能再错的分析

楼主:
回 王奉瑾

听说您是一位电源方面的高手,有空还请多多指教,本人涉及面过广,下一步打算在硬件方向发展,电源是首选

网友Q:
不错。

以前老郭也发给我一篇类是的**。
做版主还要热心

楼主: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目前公司手机进入量产阶段,学要以下职位:
1:项目助理,要求做事认真负责,通晓项目流程,电路基础好,有电路设计能力。1名

2:硬件测试,要求做事认真负责,具有生产测试经验,职责范围为基带测试,射频测试,生产线测试等。1名

3:软件测试,要求做事踏实认真,具有测试经验。2名

公司保证,在做好本职工作后,公司不限制个人发展。

网友O:
恭喜楼主

你的手机可以开始来“天龙八部”了。

网友E:
消费类电子竞争激烈

    消费类电子产品经常出现“花开花落”,希楼主一路走好。

楼主:
谢谢古版,经历了消费类电子,才知道什么叫做产品

消费类电子的竞争确实如打仗一样,一个一个变化,累啊。

也希望大家有空做做消费类电子,感受一下市场压力

网友R:
hi,楼主

 下载你的模板2,在keil下通不过?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原因,呵呵

楼主:
请参考MS2分析里

去掉枚举的逗号就可以了

网友R:
晕去掉还不行

网友S:
??怎么回事

程序模板不能用,我下了还没看?

网友T:
我试了,去掉枚举的逗号就可以

网友I:
预祝第二轮成功!!!

楼主:
参看MS2程序分析,在本版里有,请大家找一下

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