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的晶振是11.0592,下面的这个函数究竟延时多久,是如何计算的

void Delayus(uchar t)
{
    for(; t>0; t--);

}

然后在应用函数里还调用了他 Delayus(200);

这有延时了多久?

网友A:
看汇编效果再计算指令时间,直接看C没有人看出来。。。

网友B:
软件仿真算一下就可以得出来了,还有把把晶振设一下

网友C:
用机器周期算时间,很准

  用软仿真可以得到机器周期数,再乘上机器周期的长度(接近1us)就能算出精确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