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应该是放在ram中吧 有个相关问题求教

楼主(2007-06-15):
原本是用89c4051 来写来着
结果 定义的全局变量太多了  主要有个uint8 SAVE[96];(实在压不掉)
编译一看 data=170.1   89c4051的ram是128的,自然放不下,于是在Device里把芯片改为 89s52 ram为256,但还是提示 如图

请教全局变量编译后 该是在ram中吧 ???
为什么使用89s52不行呢??
或者 是别的什么问题 求教!!

网友A:
uint8 SAVE[96]; -> uint8 idata SAVE[96];(

网友A:
数组是指针性质的

数组是指针性质的,用idata描述是合适的。而且高128RAM是idata指针访问的。

网友B:
高!

这样就放到高地址部分去了。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试了 uint8 data SAVE[96]; 不行  晕的要死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了半天
data  定义在片内数据存储区(00H~FFH)
bdata  定义在片内数据存储区(20H~2FH)
idata  定义在片内数据存储区,只能间接寻址

另 在small模式下  默认存储类型为data  最大128

那么就是说 在small模式下 我们使用89s52 data超了128  它也不会自动用128~255区间存储,  只能自己把变量定义到128~255区间???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下

谢谢各位的回复
找了本c51的书看看了
data  还是 00H~FFH   但从80H 开始被SFR占了   所以剩下128了
而诸如 89s4051的256的ram  是00H~180H  为了兼容其中80H~FFH 是SFR  剩下256的用户RAM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看清楚了uint8 idata SAVE[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