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个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30):
出了一个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近来做了个温度板上面可以采集3段温度并控制相对应的3个控制端
   然后通过UART来接受上位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发送采集到的数据到上位机上去显示!
    开始一段时间是好点,可是近来发现温度加的比较高后就失控了一直加!
    应该是没有死机,因为我把温度关掉(控制温度有个总开关与单片机无关)
    等温度降低后有正常了!
   搞不大清楚!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凭你说的这些谁也分析不出原因来。

网友B:
分开

模拟

楼主:
恩好的!

 刚刚观察了一个上午发现这个问题时有时无!

    问题就是温度有时候准,当控制不准的时候关掉温度控制(单片机照常在采集和处理温度)等温度下降下来后在开温度就又正常了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复杂呢!??

对了gyt大侠怎么分开模仪电路呢!这个扳子确实做的比较小!

网友C:
还是看不明白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用什么控制温度的,采集温度和控制温度是什么关系,闭环控制?描述具体点,大家才能好说呀。

网友D:
如果温度是准的

那说明采集到的温度数据是正确的,既然数据正确,出现失控,大部分是程序的原因,因为温度引起器件不稳定的很少,还是找程序的条件判断部分吧,问题很可能出在那里

网友B:
用热风吹

先确定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E:
个案还是通病?

网友F:
仔细检查检查程序

看看采集的温度原始数值对于计算有影响吗

楼主:
都检查了都没有查出问题

都检查了都没有查出问题!
   有的时候一天有一次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又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我用的算法错误了!我没有用PID算!我就采用3S为一个判断节拍!3段的检测温度低于设置温度4度的时候来控制!

楼主:
回8L我只 用了2个好象都是这样的!

网友G:
算法问题

楼主:
所长先生!请问我改怎么去算呢>?

所长先生!请问我改怎么去算呢>?
   我用PID增量式也去算过好象不大好确定P,I ,D这3个参数!

网友G:
P,I ,D这3个参数是调出来的

你把这几个看做是电位器好了。而且只是影响过程,几乎不影响结果,除非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