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SD卡,用的是SPI协议的,想找一个好的调试工具

楼主(2008-08-30):
工具要求:
1.能够分析SD卡协议(我以前在调试的时候都是对着时钟去数波形,好累的!)
2.将来我可能会用到CF卡,因为CF的控制和数据引脚比较多,所以工具的测试 通道要比较多
3.带有协议触发,比如发出某一条命令后能够触发,这样就可以看从机(SD卡)的协议反应
4.价格不要太高,1万以内

先谢谢大家给我推荐一些工具了!

网友A:
便宜不了。逻辑分析仪。

网友B:
zlg的就有这个功能,

我用它测过UART,SPI,有点小问题,基本上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经验是就是很好的调试工具

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能事半功倍.当然有个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会更好些的.

网友D:
我晕倒,sd卡spi模式还看电平啊?才3根线

直接在单片机中把收到的数据串口传到电脑分析啦。 sd卡是从机,又没有中断请求线,一切活动都是又主机控制。你怎么看协议反应,用串口把数据传pc机最实在。

楼主:
比较了一下,还是ZLG的比较好,它有插件触发,方便调试

再考虑一下

楼主:
决定买ZLG的LA2532,买的是他们的技术和售后服务

网友E:
随便找个分析仪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另SD卡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今天花了一天把uc/fs上加载SD卡都搞定了,  SD卡读取在网上找了模块修改下,
对应到uc/fs上去,  主要工作是上午花时间接了一个SD卡,下午调了调SPI接口,

网友F:
有钱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