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电流信号时碰上的问题,实在头疼啊...

楼主(2008-08-30):
最近用了一个怪异的ARM7芯片:ADuC7026,自带了12位的12路A/D,12位的四路D/A,只是因为参考电压只有2.5V,故要对前级电路进行处理,我之前在5V单片机系统中采集4~20mA电流的时候用一个250欧的取样电阻,出来时就有1~5V电压了,但现在要转成2.5V...也就是0.5V~2.5V貌似要用125欧的电阻了,这么怪异的阻值不知道买不买得到...?我现在所做的最坏打算(电阻买不到)是加250欧的取样电阻后接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用2个等值电阻分压后接入AD,就是原来1V~5V的一半(0.5V~2.5V)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另外DA放大电路...我用OP07接正负15V电源直接接了一级4倍同样放大器然后就输出了,0V~2.5V的输出就成0~10V了,但不知道对于工业控制方面OP07能否胜任...?本来用用324之类的单电源运放发现到不了0V故使用OP07的...
疑问一大堆...主要是本人对运放不是很熟悉...在此恳请各位大师推荐一下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有没有比OP07更好的运放...此外作为AD的输入端(0~2.5V)若采用电压跟随器作为缓冲,那么该采用何种芯片呢?

网友A:
关于AD采样电阻的问题

做为AD采样的电阻,你可以选用125欧的电阻,但并不代表一定要用125欧的电阻。你选用120的电阻就不能满足要求吗。你原来采样值是1-5V,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做到采样值是0.5-2.5V呢。这两者之间没有毕然的联系吧。
难道0.48-2.4V,你用的AD就不能采样吗。

网友B:
晕,你不会并联吗?两个249.9并联

楼主:
晕....

这几天搞这些东西弄得头昏脑胀的,现在才突然醒悟......搞了老半天直接上一百多欧的电阻就成了,结果我却搞得那么复杂,无语中.......................

不过运放还是有点问题...不知道相关的能精确输出0V的价格和OP07差得不是很多但性能要好些的运放(最好是一个芯片有2~4个的),以及1:1输出差别在0.994内同样能够精确输出0V的作为电压跟随器的运放都有些什么样的型号可以选择呢?

网友C:
楼主要注意用100r的电阻的功耗问题;

100欧姆的电阻功耗比较大;

楼主:
功耗问题倒是没考虑...我之前准备用的是1/4W的

请问Mr.koolean:假设我用的是120欧的取样电阻,当电流信号(恒流)最大为20毫安的时候加在该电阻两端的电压应为2.4V,功耗是不是简单得相乘即20mA×2.4V=0.048W呢?搞到这里我又有些糊涂了........

网友D:
功耗这么基础的东西楼上都能算错,牛!

P=I*I*R

楼主:
奇怪...

P = I × I × R
  = 0.02A × 0.02A × 120Ω
  = 0.02A×2.4V
  = 0.048W

To Mr.lyjian:我之前就是这么算的(P = I × V),现在又算了遍还是老样子...请问我哪里算错了呢?

网友D: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你的算法是对的

网友E:
对照一下标准电阻值表,用110欧姆和15欧姆串连就可以了

楼主:
To Mr.mohanwei

原来还有E-96这么个表存在...我之前都是要买电阻了就去市场问,比如买250的被告知只有249(几分钱一个的)同时千分之一精度的250欧电阻要4毛多一个,现在想想还不如两电阻串联用呢...

网友E:
在信号调理电路中,电阻、电容串并联是经常要用到了。

网友F:
o

不会并联阿!!

楼主:
To Mr.gjg191

我也想并联啊...0.1%精度的250欧电阻一个近5毛钱,这十几路的并联一下要死咯...不过现在看来买0.1%精度的还不如买1%精度的金属膜然后一个个量挑选好的呢,这成本差了好多~~

网友G:
RE

你用什么挑?..一致性问题.
你做一台机器就算了.做产品肯定得用精密的嘛~

楼主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以前在单片机上要转换到5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