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574转换电路问题怪怪,大家帮忙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8-09-01):
是这样的,我用两个1K的电阻分压后得2.5V,输入到ADC574的模拟电压输入端13脚后,测量其引脚却只有0.5V多一点,线路都查过没问题,能够正常转换AD,问题就是输入电压后,电压降低了,这该是哪里的问题,我把单片机那边断开问题也是一样.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A:
这么小一张图,有等于没有

网友A:
ADC574的输入阻抗才5K,电压降了很正常

楼主:
ADC574的输入阻抗才5K,电压降了很正常

电路图如下:
  如果是样的,该怎么处理才能够得到原来的那个电压呢?

楼主:
搞了几天了,还不行

我尝试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B:
ad转换器的模拟输入口的输入阻抗应该很大的

ad转换器的模拟输入口的输入阻抗应该很大的,应该不只5k吧。
adc574我没有用过,建议再仔细检查一下连线,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A:
加一级缓冲吧

网友C:
换一个2.5V的稳压IC吧

如果精确采集电压,建议用稳压IC,

楼主:
模拟输入端10脚给直接给5V就可以!

AD的参考电压是IC内部提供的标准10V基准,从8脚输出,经电位器可调节其电压,
  模拟输入端我直接给它一个5V,转换很正常,而且测量13脚也有5V电压,这个电路我都是按照芯片资料里的典型电路接的,线也查过了,都没问题,怪怪的,分压后给2。5V就不行。

网友D:
基准源

楼主想要一个基准源吧,最好不要直接分压取得基准,用一片TL431吧,5毛钱

楼主:
电压正常了!

我在模拟输入端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后,有正常的2.5V,而且转换也非常精确,谢谢你们的回答!
改正后的电路如下:

网友E(2017-08-22):
AO.R/C.CS什么要接在寄存器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