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3.3V单片机的IO能否承受5V的输入呢?

楼主(2007-06-17):
谁知道3.3V单片机的IO能否承受5V的输入呢,比如SST和STC的.

楼主:
好象没有直接说.

网友A:
我试过,能工作。不过,做产品,我不敢用。

网友B:
串个电阻

串个电阻应该没问题,我用过3.3V的CPLD和5V的MCU接口。没有太大的问题。

楼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资料上说其他的芯片是可以承受5V输入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资料上说其他的芯片是可以承受5V输入的.
   象这些没有明确说明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A:
不如直接问问厂家试试

写一个Email去,反正试试也不要钱:)

网友C:
看absolute的资料,如果要是+-0.3是二极管钳位保护的,如果一定要用5V就+电阻;如果是最大6,7V,那就是mos管保护的,能承受5V

网友D:
是呀,到底能不能呀,我的开发板是串个33欧的电阻,

可我不敢用,搞了个专门的芯片进行匹配,不过那个芯片有点贵

网友E:
跟IO的结构有关

    所有IO都有钳位元件,正是该钳位元件造成IO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否则将向电源泻放,如果高压侧具有较强的电流驱动能力,那么将形成较大的泻放电流,如果该电流足够大的话(有高压侧的输出能力决定)就将摧毁低压侧的器件。所以不同逻辑电平IO之间能否直接互连,主要取决与高压侧IO的输出能力,强上拉型的IO不能直接互连,需经电平转换,至少要串个电阻限流,如果是弱上拉型IO,放心直连吧,造成器件损坏的是能量,没有足够能量就是安全的。

网友A:
有道理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如果手册没写的,就不要直接加5V信号了

网友G:
一般来说,5->3,串个电阻;3->5,直接接;

网友H:
ls得正理

网友I:
随便说说

没有说最好不要用,接个电阻可以用,但不推荐使用这种方法,因为会有反向电流流向IO,不适合长时间工作,可以使用转换IC。。。
如果可以DATASHEET一般要标示说明,如C8051F系列就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