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T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我在同样的硬件电路上运行两个不同的程序(一个为汇编编写的【以下为程序1】另一个为C语言编写的【以下为程序2】)
在用程序1采样转换结果很稳定(因为输入电压不变);
在用程序2采样转换结果有+-0.5的跳动(输入电压不变);
两个程序仅是编写的语言不同,AD的所有设置都是一样的。
而且两个程序中的AD计算都是一样的。
请问在用C语言编写AD转换时要那些注意的地方呀?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采样的间隔时间太短,导致保持时间不够。

网友B:
程序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