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少划,鬼影请教

楼主(2008-09-02):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有10%的LCD(TN)不良,出现少划,鬼影现象。
首先我可以排除是时序原因。
最有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引入的导致的问题,请教大家在焊接LCD屏时都控制些什么?

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兄弟们没?

超急!~~~~

谢过!

网友A:
焊接要求温度不要过高

时间要短,以免液晶因温度而失效

网友B:
LCD内部走线不良,重新设计走线排列

楼主:
to:dai_weis

我们这边的焊接温度控制在300度,焊接时间每个PIN也就1S左右!

搞的头大!

楼主:
芯行天下

什么意思啊?
望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