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运算中(/8,%8)操作的优化问题

楼主(2008-09-02):
buf[num/8] |= (1 << (num%8));
buf[num/8] &= ~(1 << (num%8));

单上面两行产生的汇编代码,
第一行产生20条汇编代码,
第二行产生22条汇编代码,

曾做过的措施:
1:num/8改为num>>3 ,结果无变化。
2:num%8改为num&0x07,结果第一行多了2条汇编代码,第二行多了3条汇编代码。

位操作方面是否还有别的优化方式? 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MCU

楼主:
回圈圈

MCU是AVR的mega64,编译环境为winavr   (gcc编译器)。

网友B:
先做个数值到位的转换函数

网友A:
没办法,你这个语句这么多操作,当然要很多指令了

还可能会调用函数。

光从语句上很难再精简了,从算法上想想办法吧。

楼主:
恩, 先想想所长说的

顺便等待一下别人的意见,
如果没啥改善的话就结贴了,呵呵。
谢谢关注。

楼主:
结贴

谢谢大家,to所长:多用个函数没见有多少改善,不过谢谢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