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8-09-02):
谢谢,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51程序有什么错误:想输出等时长的高低电平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ut=P0^0;
void main(void)
{
uint time;
uint time2;
while(1)
  {
  for (time=0;time<600;time++)
   {pout=0;}
  for (time2=0;time2<600;time2++)
   {pout=1;}
  }
}
用Keil调试,为什么p0.0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不一样长,大概比例为7:4。

楼主:
问题继续

接着问 :)
把600改为60000,调试显示的时间就相同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ut=P0^0;
void main(void)
{
uint time;
//uint time2;
while(1)
  {
  for (time=0;time<60000;time++)
   {pout=0;}
  for (time=0;time<60000;time++)
   {pout=1;}
  }
}

又改成这样,时间就差的更多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ut=P0^0;
void main(void)
{
uint time;
//uint time2;
while(1)
  {
  for (time=0;time<60000;time++)
   {pout=0;}
  for (time=60000;time>0;time--)
   {pout=1;}
  }
}

楼主:
更正

更正:把600该为60000,时间也有误差,只是差在Register的sec项小数点后第四位.而600 时误差在小数点后第3位

网友A:
误差时间不会变吧

600改成60000,误差时间应该还是一样,只是误差相对高低电平脉宽长度的比值变小了吧。

网友B:
中断

为什么不用中断呢?

网友C:
这样可能会好些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ut=P1^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int time=600,time1=600;
  while(time!=0)
      {
        time--;
        pout=0;
    }
      while(time1!=0)
      {
        time1--;
        pout=1;
    }
}

网友D:
建议用时间中断

如果一定要用LZ那种方式,可以反汇编看一下,是否
for(time=0;time<60000;time++)
   {pout=0;}

  for (time=60000;time>0;time--)
   {pout=1;}
的反汇编不一样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ut=P0^0;
void main(void)
{
uint time;
while(1)
  {pout=~pout;
  for (time=0;time<600;time++);
  }
}

网友F:
while循环插入的延迟

其中有一半没有经过while回去,另一半就长了这段时间。时间改大以后,你示波器没那么高分辨率,所以认为是一样了。

楼主:
太感动了

谢谢诸位的帮助.

网友G:
估计是 Keil C 优化了代码

估计是 Keil C 优化了代码,造成这两个循环的代码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且你改了数据之后代码再次出现较大改变,这是代码优化的典型现象。
关闭所有优化再试试看看。

网友H:
这种情况要看反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