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能参数测量

楼主(2008-09-02):
函数发生器输出50HZ,5V正弦信号,然后通过AD测其电压有效值,除程序滤波外,是不是必须加硬件滤波。如果不加硬件滤波对测量结果会有哪些影响。望不吝赐教。

网友A:
50Hz有专门的电表芯片可以测量,用不着你专门来搞

芯片内用DSP计算的,有效值,基波,谐波都有,你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