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求一个4x4键盘LED显示键值的汇编程序

楼主(2008-09-03):
求一个4x4键盘LED显示键值的汇编程序,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电路才好怎么编程

    不同的电路,程序也不同的

楼主:
re

我把图贴上来了,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指点迷津: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ACALL KEY1
ACALL DISPLAY
AJMP MAIN
KEY:
MOV P1,#0FH      //置行为0,列为1
MOV A,P1      //读P1口
CJNE A,#0FH,KEY1
AJMP KEY
KEY1:
ACALL DELAY      //延时消抖
MOV P1,#0FH      //再读
MOV A,P1
CJNE A,#0FH,KEY2
AJMP KEY
KEY2:
MOV B,A          //存列值
MOV P1,#0EFH  //判断行值
MOV A,P1
CJNE A,#0EFH,KEY3
MOV P1,#0DFH
MOV A,P1
CJNE A,#0DFH,KEY3
MOV P1,#0BFH
MOV A,P1
CJNE A,#0BFH,KEY3
MOV P1,#7FH
MOV A,P1
CJNE A,#7FH,KEY3
AJMP KEY
KEY3:
ANL A,#0FH     //存行值
ORL A,B         //计算键值
MOV B,A         //暂存键值
MOV R1,#16     //比较的次数
MOV R2,#0     //等效键值初值
MOV DPTR,#KEYTAB
KEY4:
MOVC A,@A+DPTR
CJNE A,B,KEY6  //键值与键码表值比较
MOV P1,#0FH        //相等则等待按键释放
KEY5:
MOV A,P1
CJNE A,#0FH,KEY5
ACALL DELAY
MOV A,R2      //存等效键值 ,即最终显示的值
RET
KEY6:
INC R2          //不相等则继续查表比较
DJNZ R1,KEY4
AJMP KEY
KEYTAB:
DB 0EEH,0DEH,0BEH,7EH
DB 0EDH,0DDH,0BDH,7DH
DB 0EBH,0DBH,0BBH,7BH
DB 0E7H,0D7H,0B7H,77H
DISPLAY:          //取等效键值查表显示
MOV DPTR,#SEGTAB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SEGTAB:
DB 0C0H,0F9H,0A4H,0B0H//共阴LED,0,1,2,3
DB 99H,92H,82H,0F8H               //4,5,6,7
DB 80H,90H,88H,03H               //8,9,A,B
DB 0A7H,0A1H,04H,8EH            //C,D,E,F
DELAY:
MOV R6,#0
LOOP1:
MOV R7,#0
LOOP2:
DJNZ R7,LOOP2
DJNZ R6,LOOP1
RET
END

网友B:
推荐用c写吧

为何非要汇编?c写多好,简洁明了。

网友C:
可能是习题……

网友D:
非要汇编的吗?

网友E:
请教:他这是用得什么软件画的图,谢谢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那个软件发一个给我啊,告诉我下载地址也行,谢谢
89-51@163.com

网友F:
下载

到中关村在线去下载一个抓图软件

网友A:
P0口加上拉

    不知道你的LED是怎么样的,不过P0口要加上拉

楼主:
re

proteus仿真软件,网上都可以随便下载。

楼主:
re

初学,最好还是先把汇编理解才行啊

楼主:
re

这个仿真软件可以不用上拉电阻,直接接上就行

楼主:
re

有没有哪位大哥帮我指点一下程序啊?可能是显示部分有问题,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G:
键盘一般一次只处理一个键 (SCAN CODE).

        MOV A, P1
        ANL A, KEY_MASK
        JZ THE_KEY_IS_DOWN
;THE_KEY_IS_UP:

THE_KEY_IS_DOWN:

楼主:
re

好心人能发个程序上来参考一下吗?可以用其他算法

网友H:
你先把自己的按键扫描思路写出来!

代码一般没有人帮你看的

看了也没有用

授之以渔才是王道

不过在授之前,希望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出一个 扫描流程图。

我想,这个问题你就已经可以自己解决了。

楼主:
re

谢谢emailli,您的话很有道理,思路我已经有了好几种,但是就是在执行中出问题:
下面是我用中断扫描处理的思路,麻烦您帮我指点。

网友B:
支持楼上的看法。。。

代码一般很少会有人帮你看的。应为实在多和烦。。。。
所以一般坛子上的高手都是给你个思路。具体的要自己好好研究的说。。。

网友I:
终于看完了

楼主:
re

谢谢emailli ,您的话很有道理,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J:
发一个程序以供参考

    KEYOUT    EQU    0F000H
    KEYIN    EQU    0E000H
    BUFF0    EQU    7EH
    BUFF1    EQU    7FH
    P0RTW1    EQU    0A000H
    PORTW2    EQU    0B000H
    PORTD    EQU    9000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SP,    #60H
    MOV    DPTR,    #0C000H
    MOV    A,    #0
    MOVX    @DPTR,    A
    MOV    BUFF0,    #11H
    MOV    BUFF1,    #12H
L0:    LCALL    KEY1
    MOV    BUFF0,    A
    MOV    BUFF1,    A
    LCALL    DIR
    AJMP    L0
;/*.................................*/
KS1:    MOV    DPTR,    #KEYOUT
    MOV    A,    #00H
    MOVX    @DPTR,    A
    MOV    DPTR,    #KEYIN
    MOVX    A,    @DPTR
    CPL    A
    ANL    A,    #0FH
    RET
;/*.........................*/
KEY1:    ACALL    KS1
    JNZ    LK2
    ACALL    DIR
    AJMP    KEY1

LK2:    MOV    R2,    #0FEH
    MOV    R4,    #0
LK4:    MOV    DPTR,    #KEYOUT
    MOV    A,    R2
    MOVX    @DPTR,    A
    MOV    DPTR,    #KEYIN
    MOVX    A,    @DPTR
    JB    ACC.0,    LONE
    MOV    A,    #0
    AJMP    LKP
LONE:    JB    ACC.1,    LTWO
    MOV    A,    #1
    AJMP    LKP
LTWO:    JB    ACC.2,    LTHREE
    MOV    A,    #2
    AJMP    LKP
LTHREE:    JB    ACC.3,    NEXT
    MOV    A,    #3
LKP:    ADD    A,    R4
    PUSH    ACC
LK3:    ACALL    DIR
    ACALL    KS1
    JNZ    LK3
    POP    ACC
    RET

NEXT:    INC    R4
    INC    R4
    INC    R4
    INC    R4
    MOV    A,    R2
    JNB    ACC.3,    KEND
    RL    A
    MOV    R2 ,    A
    AJMP    LK4
KEND:    AJMP    KEY1
;/*...........数码管显示程序.....................*/
DIR:    MOV    R0,    #BUFF0
    MOV    A,    @R0
    MOV    DPTR,    #DAT
    MOVC    A,    @A+DPTR
    MOV    DPTR,    #PORTD
    MOVX    @DPTR,    A
    MOV    A,    #0
    MOV    DPTR,    #P0RTW1
    MOVX    @DPTR,    A
    ACALL    DL2MS
    MOV    A,    #1
    MOV    DPTR,    #P0RTW1
    MOVX    @DPTR,    A
    MOV    R1,    #BUFF1
    MOV    A,    @R1
    MOV    DPTR,    #DAT
    MOVC    A,    @A+DPTR

    MOV    DPTR,    #PORTD
    MOVX    @DPTR,    A

    MOV    A,    #0
    MOV    DPTR,    #PORTW2
    MOVX    @DPTR,    A
    ACALL    DL2MS
    MOV    A,    #1
    MOV    DPTR,    #PORTW2
    MOVX    @DPTR,    A
    RET

DL1MS:    MOV    R6,    #230
DL:    NOP
    NOP
    DJNZ    R6,    DL
    DJNZ    R5,    DL1MS
    RET

DL2MS:    MOV    R5,    #30
    ACALL   DL1MS
    RET

DAT:    DB 0C0H, 0F9H ,0A4H ,0B0H ,99H ,92H ,82H ,0F8H ,80H ,90H
    DB 88H, 83H ,0C6H ,0A1H ,86H,8EH
    DB 7EH,89H ,0CH                           //数码管显示取数

    END

此程序中的接口和楼主的不同,思路可供参考!

网友K:
这种电路用双向双次键盘扫描技术最方便

楼主:
re

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L:
仿真一下啊

   你仿真看一下问题出在那里啊,你这个程序好像开头就没写好,
MOV P1,#0FH      //置行为0,列为1
MOV A,P1      //读P1口
CJNE A,#0FH,KEY1
AJMP KEY
先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才能继续下一步
MOV A,P1
在这里加上一句
JZ   KEY
看一下行不

楼主:
re

程序已经调好了,谢谢

网友:
用C写

我不擅长汇编,用C就比较容易。

网友M:
数码管的1和2脚是片选脚不是VDD,GND

数码管的1和2脚是片选脚不是VDD,GND

网友N:
这个东西别用仿真的,比如实际中的抖动,仿真做不到

网友O:
你在其他程序有试过数码管么

你在其他程序有试过数码管么?先确保你的数码关能显示

网友O:
给你个程序参考

led0            equ             30h
led1            equ             32h
led2            equ             33h

sda             bit             p0.2
scl             bit             p0.3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led1,#00h
                mov led0,#-1
                mov led2,#-1
                mov 34h,#17

                mov p2,#0f0h
                mov a,p2
                anl a,#0f0h
                cjne a,#0f0h,zei
                ajmp main

zei:            mov p2,#0f0h
                mov a,p2
                mov p2,#0fh
                mov r0,p2
                orl a,r0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mov p3,a
                mov 31h,a

                mov dptr,#tab1
zei1:           inc led0
                inc led1
                inc led2
                mov a,led2
                subb a,34h
                jnc  zei2
                mov a,led0
                movc a,@a+dptr
                cjne a,31h,zei1
                acall display
                ajmp main
zei2:           mov led1,#00h
                ajmp main
                ret

display:
                mov dptr,#tab
                mov a,#0ffh
                acall shift

                mov a,led1
                movc a,@a+dptr
                acall shift

                mov a,#0ffh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ret

shift:          push a
                mov r2,#8
                clr c
                clr scl
loop1: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clr scl
                djnz r2,loop1
                pop a
                ret
delay:          mov r7,#0ffh
loop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loop2
                ret
tab:            DB    11h,11H,0D7H,32H,92H,0D4H,98H,18H,0D3H
                DB    10H,90H,50H,1CH,39H,16H,38H,78H,0FFH
tab1:           db    0e7h,0d7h,0b7h,77h
                db    0ebh,0dbh,0bbh,7bh
                db    0edh,0ddh,0bdh,7dh
                db    0eeh,0deh,0beh,7eh
                end

这是人家的程序 你自己看看看思路吧

网友O:
人家的程序 你参考

led0            equ             30h
led1            equ             32h
led2            equ             33h

sda             bit             p0.2
scl             bit             p0.3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led1,#00h
                mov led0,#-1
                mov led2,#-1
                mov 34h,#17

                mov p2,#0f0h
                mov a,p2
                anl a,#0f0h
                cjne a,#0f0h,zei
                ajmp main

zei:            mov p2,#0f0h
                mov a,p2
                mov p2,#0fh
                mov r0,p2
                orl a,r0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mov p3,a
                mov 31h,a

                mov dptr,#tab1
zei1:           inc led0
                inc led1
                inc led2
                mov a,led2
                subb a,34h
                jnc  zei2
                mov a,led0
                movc a,@a+dptr
                cjne a,31h,zei1
                acall display
                ajmp main
zei2:           mov led1,#00h
                ajmp main
                ret

display:
                mov dptr,#tab
                mov a,#0ffh
                acall shift

                mov a,led1
                movc a,@a+dptr
                acall shift

                mov a,#0ffh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acall shift
                ret

shift:          push a
                mov r2,#8
                clr c
                clr scl
loop1: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clr scl
                djnz r2,loop1
                pop a
                ret
delay:          mov r7,#0ffh
loop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loop2
                ret
tab:            DB    11h,11H,0D7H,32H,92H,0D4H,98H,18H,0D3H
                DB    10H,90H,50H,1CH,39H,16H,38H,78H,0FFH
tab1:           db    0e7h,0d7h,0b7h,77h
                db    0ebh,0dbh,0bbh,7bh
                db    0edh,0ddh,0bdh,7dh
                db    0eeh,0deh,0beh,7e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