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个硬件串口甚至3个硬件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08-09-03):
好像很多单片机都只有一个串口. 第二个串口只能IO模拟了. 但是模拟的总感觉不可靠,而且很费CPU的. 要是三个串口,其中两个模拟的话, CPU就不够用了吧?!

有没有什么办**难道找个串口扩展芯片?

网友A:
Cypress的PSOC单片机可以实现

Cypress的PSOC单片机,里面有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不要说2个3个串口,就是10个硬件串口,也可以轻松实现:)

数字模块,可以用硬件实现UART,I2C,PWM,Timer,Counter,SPI等
模拟模块,可以用硬件实现ADC,DAC,Filter,比较器,增益放大器等等

价格从$0.5到几个美金都有的.

dennisw@dragonhk.com

网友B:
多了

   达到这样要求的单片机多了。
   价位?厂家?性能?说全啊。

网友C:
stm32,串口很多很便宜

网友B:
2楼速度!

   靠,2楼挺快。发帖时都没见你,刚发完你就在上面了。果然分秒必争!

网友D:
串口扩展芯片把,还没有见过3个uart的单片机

可能有很多,不知道价格、编程、烧录等是否适合

网友A:
3楼说说都有哪些单片机有3个串口吧

俺孤陋寡闻,没见过3串口的呢

网友E:
多少钱?

多个硬件串口的有很多,大概10多块到几十块的都有

网友F:
XMEGA

ATMEL 的XMEGA看到有5个串口的,北部结构没仔细看过,楼主可以去看看资料

网友G:
2个串口

W77E58,PIC,AVR不都有吗,

网友H:
ST7XX的ARM单片机,4串口,很方便

网友I:
用AVR,多个组合,可以组合出很多,而且偏移

网友J:
其他的要求呢?价钱、管口?

网友K:
简单就用多串口MCU

市场上也有串口扩展芯片,GM8123

网友L:
16位以上,很多2串口的啊

网友M:
瑞萨单片机

瑞萨有1-10个串口的单片机,有些双串口的型号价格不到6元

瑞萨单片机: http://hi.baidu.com/mcutek

网友N:
PIC24FJ64GB106

PIC24FJ64GB106

4 -UART
3 -SPI
3 -I2C

网友N:
STM32F101C8T6

STM32F101C8T6

2xSPI/2xI2C/3x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