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关键词:单片机、P0口、上拉电阻、8870(DTMF信号)

楼主(2007-06-18):
关于AT89S52单片机P0口的上拉电阻问题(连接DTMF信号译码芯片8870的数据输出)

多数网友认为:
1、P0口作为普通I/O输入口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2、若外电路可提供高电平,则P0口是否外接上拉电阻没什么影响

我在想,若外电路可提供高电平,则对输入的高电平应该是没影响。

但——是,

要知道,有些IC的驱动能力并不强,如果P0口作为输入而加了不必要的上拉,有可能驱动IC无法将其拉回到低电平,从而使输入失败!

本人正在做一个利用8870和单片机进行远程控制的设计课题,试验结果在某些机器(PC)上成功,在某些机器上DTMF信号的处理失败了,因为该设计的电源是利用计算机的PS/2接口5V供电,我猜想是否因为电源的不稳定或者是该上拉电阻的问题,或者是不同地方电话线上的DTMF信号参数有较大不同?从而造成我的设计不稳定?

望有相关经验的广大同行赐教!
先谢过!

网友A:
99%是你的摘机电流或DTMF信号幅度不合规范。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测试的

俺就按照芯片的参考电路使用,很正常(没挂单片机),用译码电路(好像cd4511)加555控制继电器,两根线控制16个,拿电话线测试正常以后用5087代替电话

网友C:
DATASHEET...

不是多数网友认为要接上接电阻,而是DATASHEET要求,这样的问题也来问,就是个简单的开漏问题,LZ肯定不爱看书,喜欢衣来伸手。。。

网友D:
8870可以直接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做了试验,将8870输出端的几个电阻去掉,在实验室是正常的,所以排除上拉电阻的问题,应该如ocon所说。
(其实我是看到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说法不太懂所以才上来请教大家的,欢迎拍砖呵呵)

楼主:
TO: zhaoyu2005

3楼: 不知道你怎么测试的

俺就按照芯片的参考电路使用,很正常(没挂单片机),用译码电路(好像cd4511)加555控制继电器,两根线控制16个,拿电话线测试正常以后用5087代替电话

好像和我的电路差别挺大哦~可否说得详细点?
(我是用一个隔离耦合变压器和474电容从电话线上获取DTMF信号的)

网友B:
俺没有加变压器,直接通过电容偶合

大电解电容,两个串起来(正接正或负接负,听老工程师说这样相当于无极性电容),再把电容串到回路中,就这么简单。
用不用变压器视情况而定,用变压器当然比电容偶合好,但是那种变压器(好像是音频的)贵呀,记得从北京买过1:1音频变压器15块一个,所以就不用了。
俺当时主要是用做控制开关,两栋楼相距约500m,一个楼上控制另一栋楼上的32个开关,就想到用DTMF方式,控制端使用两片5087发DTMF信号,被控制端用8870解码

楼主:
明白~讲得很清楚

8870肯定是用来做远程控制的咯
先把手头的东西做完,回头有空再试试电容的看效果如何

分享个图片大家看看,这就是俺实验室现成的隔离耦合变压器,不过我还不是很了解该元件,是处理音频信号,但搜到一些商业信息都称是高频变压器?隔离应该就是用1:1吧,那具体的匝数或者其他参数还有要求吗?量得初次级开路电阻之比是71欧,50欧
正打算弄几个不同匝数的试着玩玩

PS:价格好像没你说的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