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带LED8段驱动和闪烁的IC

楼主(2007-06-18):
寻求一款带LED8段驱动和闪烁的IC!

最近有一个检测电气设备的显示面板要做. 面板要显示240台机器的状态,每台机器的状态用4个LED表示.而且还需要在错误状态时具有闪烁功能.

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采用国产的芯恒的CH451+C8051F320,
24台机器为一组,共分为10组,10组之间采用并联方式.
每一组24台机器共用12个CH451为串联方式

网友A:
用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B:
如果成本压力不大,MAX7219是不错的选择。

想便宜只有用TIP127+6B595(或74HC595)了。

网友C:
ZLG7290

口线少的话 用它  能驱动8个8段LED  数据是IIC传输

网友D:
ch451

ch451

网友E:
同意4搂

网友F:
PHILIPS有,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G:
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TM1618

网友H:
ZLG7290贵,上次准备买几片的。

网友I:
大工程

将近一千个LED,大工程啊:)

楼主:
是的.太工程. 用到了720个8段数码管

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采用国产的芯恒的CH451+C8051F320,
24台机器为一组,共分为10组,10组之间采用并联方式.
每一组24台机器共用12个CH451为串联方式

网友A:
这么多就采用大屏技术

楼主:
怎样的大屏技术?

请讲。

网友A:
大屏就是使用小屏拼凑而成,每个小屏独立管理,64X64点

网友J:
同意15楼

楼主:
这样MCU就要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