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msp430的液晶连接问题。可以接5v液晶吗?

楼主(2008-09-04):
430输出io是3.3v的,我原来用的是ca12864的液晶(st7920主控),原来是用51控制的,显示正常,现在想用430控制,看了很多资料,上面都没有提到液晶电平这块,到底要不要电屏转换啊?可不可以直接接液晶啊?(液晶屏的驱动电源和背光接5v,rs,rw,e,dataio接430)。请做过的兄弟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有3.3V的液晶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知道有3.3的液晶,就是问问原来的51可以驱动的5v的液晶可不可以用上去。谢谢了。

网友B:
加个07不得了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有些麻烦了。

请问直接接io口一个10k上拉到5v vcc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C:
MSP430不支持5V,加上拉到5V不行

网友D:
I/O能承受5V电压吗?我曾用过3.3V 供电的MCU驱动过5V供电的12864

楼主: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

是不是接了上拉会导致430 io口倒灌造成烧io口是吗?谢谢了。

网友E:
一般现在3.3V的arm和mcu都能直接驱动5V的外设

网友F:
看手册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G:
msp430不能驱动5v液晶

msp430不能驱动5v液晶.

msp430的IO不能容忍5v输入.

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在实验室,串个电阻是可以用来驱动5V LCD的

工程可不应该这样用吧

网友C:
电阻又不能升压

串个电阻也驱动不了5V LCD

楼主:
谢谢大家答复。

谢谢大家。我想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430的输出高电压3.3v能否被5v的液晶识别成为高电平。这样就可以驱动5v的液晶了。
ps:液晶的驱动电压和背光电压都接在5v上,关键就是管脚电压430输出的3.3v能否被识别。谢谢了。。

网友A:
to:lyjian,试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H:
我的理解

只要你430输出的电压大过2.5V就可以驱动,没问题的

网友I:
我用C8051F020这么干过

单片机3.3V推挽输出,LCD的阈值电平好像刚好在3.3V上下
但是有点悬,实验室里验证一下原理可以,如果拿出去生产我觉得最好还是别这么干。

网友C:
to:李冬发

我不用试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to:楼主

430输出的高电平能否被识别看看你使用的lcd屏的规格书上的电参数不就知道,何必在这里猜谜?
不过如果按st7920的电参数来说,悬:
st7920要求的高电平是>=0.7VCC

网友J(2014-05-04):
我现在也想用430控制12864,貌似程序没问题,,但液晶就是没现象。
我想问下楼主,3.3v到底能不能被5v的液晶识别为高电平呢?
楼主有没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