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SL811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1个月前的提问,得到了诸多朋友的支持,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了,MSP430+SL811读写U盘,改板前可以读写两种小容量U盘,Kingston的1G盘枚举都能成功,读写有点问题,改板后加强了电源的退耦(原来就是因为退耦不好而不稳定),现在反而只能读写一种小U盘了,其它U盘枚举都失败,跟踪发现是最底层的传输函数usbXfer(void)返回失败,这个函数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不论是读写哪个U盘都是调用的同一函数,新老硬件其软件是一样的,一定还是硬件的问题,但问题在哪呢,百思不得其解!
   有谁调试过SL811的,给点意见吧!
   PCB布置时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自以为PCB的经验还可以的,又面板24位AD的板子都可以工作得很好,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一愁莫展.

楼主:
看起来是硬件的问题,实际是软件的问题

SL811 的0F寄存器需要写两次才行
"Note: Any Write to the 0Fh register will clear the internal frame counter. Register 0Fh must be written at least once after powerup.
The internal frame counter is incremented after every SOF timer tick. The internal frame counter is an 11-bit counter, which
is used to track the frame number. The frame number is incremented after each timer tick. Its contents are transmitted to the slave
every millisecond in a SOF packet."
这里"at least once"是不是暗指可能需要多次写入,我不得而知.
每个人遇到情况可能不同,我每次写寄存器时都是先选中芯片,写好一个寄存器后选中无效,然后再选中写下一个寄存器,反正这种方式下是需要写两次0F寄存器的,其他寄存器只需要写一次就行.
问题基本解决了,各种U盘都可以读写,只是速度不够快,先凑合着吧

网友A(2013-01-15):
楼主这个速度是多快呢?能不能识别4G的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