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

楼主(2007-06-19):
我想从两路模拟信号中选择其中电压大的一路输出,不自动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给我

楼主:
不知道用可控硅可以不

楼主: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A:
用运放做比较器加模拟开关

网友B:
用 模拟开关 cd4051

用 模拟开关 cd4051,不知能符合你的要求不?

楼主:
只要能把原来的信号照搬输出就可以,因为我还要对它A/D,和

网友C:
用运放做比较器加模拟开关,信号隔离放大,如有必要

网友D:
分别测量两路信号,只取ad值大的那路

楼主:
A/D完以后还要频率测量啊,所以还得进行选择

网友E:
用模拟开关切换选择通道,加运放放大,再送入A/D,你看行

网友F:
用硬件解决很简单

两路信号都精密整流滤波,电压比较(可以与精密整流合用一个芯片),控制一个模拟开关进行选择。
两块钱搞定。

网友D:
注意a/d开始到测量频率结束前得禁止切换信号

网友G: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高见!

楼主:
问题信号已经经过前级放大过了,然后再比较,我的思路是

我的思路是:放大->比较->切换通道->整流、滤波->A/D+测频
不知道怎样行不。

网友F:
我认为应该这样

放大--->
       |     切换通道->A/D+测频
放大--->/     |
     | |          <-------
     | |                         |
     |  ->整流、滤波->        |
     |                    比较->
      -->整流、滤波->/

网友A:
匠人在做双积分的的方法可以使用

只是方式不同,
信号比较(LM358)--切换通道(CD4051)---a/d.
根据信号的需要可以增加:
放大——信号比较(LM358)--切换通道(CD4051)---a/d.
或者
信号比较(LM358)--切换通道(CD4051)---放大——a/d.

网友H:
.

选择其中电压大的一路输出?

直流信号?

最简单,用两个二极管就行了,底电压的就肯定没输出了

哦,是交流信号,哈哈,搞错了。

网友G:
14楼可能不行,15楼是对的

这样才能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