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的驱动及电流接收器问题.

楼主(2007-06-19):
请教:
     如果LED共阴极接法的话,从LED驱动器出来的电流经过点亮LED后,回流的电流通常用什么IC接收?驱动LED的IC通常应该考虑那些指标?也就是说该怎么考虑选择这些驱动和接收器.
    期待各位大虾的回复......

网友A:
按常规的做就行了

   通常用ULN2003来驱动共阴的数码管的阴极,每段电流按20mA计算,最大也就160mA,设计时留点余量就OK了。
   也可用ULN2803,还可以用三极管8050,9013NPN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