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设计

楼主(2007-06-19):
(无正文)

楼主:
哪位知道的说说撒,谢谢

网友A:
都这么详细了,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都这么详细了,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网友B:
A、B你刚好搞反了

A、B你刚好搞反了

楼主:
不可能吧?

网友C:
用电平驱动,检查AB端是否有差分信号输出

网友D:
就是A、B反了

应该A上拉,B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