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给推荐款12位A/D D/A

楼主(2007-06-19):
并行的,要求转换精度高。谢谢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

需要几个输入或者输出通道?对转换速度要求高吗?
可以看看以下几种:
AD:MAX197,MAX163,MAX167。。。
DA:DAC7724,DAC7725。。。

网友B:
cyan单片机自带12位高速a/d和d/a

楼主:
MAX197的问题

2楼大哥,我现在手焊了块MAX197的板子,开始挺准的,最近突然跟理论值差 近10个数 。0-5V输入。输入越大  输出跟理论差的越来越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用的内部时钟,内部基准电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