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显示芯片请教

楼主(2007-06-19):
请问16个人同时投票,每人只有一个按键,7289能否胜任?若不能,请推荐其他的键盘显示芯片,谢谢!

网友A:
用单片机做1个人机接口,简单

网友B:
投票跟键盘不是一个概念~~~~~~~~~`

要考虑到按键跟系统有一定的分布性;
建议光耦接入;

网友C:
用逻辑电路来实现吧。。。

网友D:
顶楼上的

使用74HC245,
若有显示模块,加上74HC573,扩展IO就OK了。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的意思是:16个人同时投票,每人只有一个按键,只有投(按下按键)或者不投(不按下)两种选择,直接用编码器行吗?这样应该软件去抖吧?还有5楼说的74HC245,不是很明白,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E:
哥们你用什么编码器?

好像常见的是优先编码器,就是只对优先级最高的编码,那你16个人怎么编?其实就用锁存器

楼主:
补充

16个人是同时按,没有优先的,计划直接接入I/O口(I/O空闲教多),软件去抖,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