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34单片机使用内部XRAM后P2口的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08-09-05):
我在使用ADuC834单片机时,如果不是用内部自带的2K XRAM,那么P2口的输入正常,高电平幅值也在5V。

如果使用内部自带的2K XRAM,那么其他部分都正常,但是P2口的输入信号就无法读出了,用示波器一打,高电平幅值只有1.5伏左右了。

我找遍了使用手册,只有一个XRAM的使能控制位XRAMEN,再也没找到其他的设置了

但是ADuC单片机手册上说,如果用内部XRAM时,P0口和P2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我问了很多老工程师,都没有同时使用过内部XRAM和P2口作输入。

谢谢!

网友A:
用 ASM TEST

    MOVX A, @DPTR
    MOVX @DPTR, A

    DPTR 不能大于片内XRAM

楼主:
其他功能都正确,就是P2口的数据进不来了

关键是,使用内部自带的2K XRAM,那么其他部分都正常,但是P2口的输入信号就无法读出了,用示波器一打,高电平幅值只有1.5伏左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信息不全

网友C:
o

那你看看p2输出还正常马?

楼主:
p2用作输出是正常的

就是说单片机运行的时候,串口等一切都正常,就是P2口的输入数据进不来。

本来按照常理,51单片机的P2口复用地址线。但是ADUC单片机数据手册上说使用内部XRAM时,P2P0口可以用作普通IO口使用。

楼主:
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网友:
照2楼的做,写一简短程序,一个劲MOVX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了,给大家说一下

ADuC834单片机使用内部XRAM后,P2口作为输入必须先向口线写入“1”

网友D:
晕,51都是这样啊

网友E:
呵呵

这点是所有讲51基础的书中都特别强调的:51 IO口作为输入必须先向口线写入“1”。

网友:
其实这个1很多时候不需要的

复位后它们的状态本来就是输入状态,楼主的情况特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