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救

楼主(2008-09-05):
我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程序。
我定义的全局变量在main主程序中引用后。等到main主程序引用子函数是。全局变量就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啊?

网友A:
把它加上试下 volatile

网友B:
若真如楼主所言那么简单,那就是编译器的问题了

但若有中断或为IO端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中断没问题!也不是IO口!

网友B:
是否存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重名?如是,则只是在访问局

楼主:
没有重名现象!

只要调用函数就改变,但进入中断函数时全局变量不改变

网友C:
o

拿你的程序来看看

网友B:
若确实如此,只有两种可能:1-编译BUG,2-见鬼了。

建议用断点跟踪,仔细分析。本人所见,见鬼可能性大一点。就看你是否能逮住它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断点跟踪,

用单步执行一进入子函数里面就变了!呵呵
编译器以前好像是好的!是不是有可能内部数据存储器不够啊!但编译器没报错啊!我用的是Crossworks编译器

网友D:
全国人民都用的编译器没出问题

为什么你遇到了?

楼主:
呵呵!正在查呢!

楼主:
呵呵!好像是数据存储空间不太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