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51中中断对应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在KEILC51中,中断号与寄存器IE中的中断标志相对应,但在一些MCU中,中断源大于7个,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断号怎么与中断源的入口地址建立对应关系?
盼答,谢谢!

网友A:
看懂C51的中断号,应该就能明白其它的中断号

楼主: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比如说某MCU有一个中断源,其入口地址为 0X3B,中断寄存器不是IE,而是DE(打个比方),那么应该怎么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B:
中断号只和中断地址有对应关系,和中断寄存器没对应关系

按C51的定义,中断号和中断地址的关系是:中断地址=8n+3(n为中断号)。

楼主:
thanks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