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85接收出错

楼主(2007-06-19):
我用lpc2210 的txd,rxd接sn75176,用一个IO口直接控制
PC电脑用的是485转232的模块.
上位机发送一次命令后,下位机接收数据返回.奇怪的是我返回第一次数据后,还没发送第二 次,显示却一直有数据接收到,数据一直是0.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为1K,匹配电阻为120
帮我分析分析什么情况???
弄了好几天都没弄对???/郁闷死

网友A:
先用232调通,再上485

楼主:
用232调试没问题的,485不行,用示波器看了下好象干扰很大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会不会什么地方接错了?

网友B:
就一台机器的建议把120欧电阻去掉

网友C:
485是半双工的哦

在返回数据后需要把总线让出来,不要让它一直处在发送状态。
看看改过之后会怎么样?

网友D:
电路图

   贴出电路图来即可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