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上次xwj帮助,历时两天艰辛,终于完成版本控制批处理

楼主(2008-09-05):
上次那个版本控制设置起来还有点小麻烦,这个批处理就相当简单了~见下图
请将解压缩后的三个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下,批处理将会自动在上级目录下生成<工程名+版本号.zip>得文件,版本号规则为x.x.x.xxxx,后四位每次编译自动+1
暂时还有点小BUG,就是压缩后,所有小写文件名都会变成大写,不知道影不影响使用。有熟悉pkzip的朋友,请告知解决办法,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1174957167.zip

楼主:
自己的沙发

第一次写bat,磨死人啊~
不过发现批处理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呵呵,很好很强大~~~

相当详细的注释,相当复杂的用法...

o(∩_∩)o...

网友B:
如何使用?

楼主:
回LS的,编译器都能调用外部程序的

帖子里贴的图是在Keil里工程的Output下设置的,看图就能明白
工程需要用到版本号的.c程序,只需要#include "Ver.h",就能使用里面定义的SDK_Ver字符串了。

楼主:
最近才发现工具写的好,做事轻松好多

楼主:
补充一个文件《版本定义规则》供大家参考

网友C:
用SVN不是很好吗?

楼主:
去熟悉一个软件和调用一个批处理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软件的能力更强大^_^

楼主:
不好意思,自己检查出一个BUG,请不要再使用了,过几天会

顺便问一下版主,怎么编辑帖子里的链接地址?

网友D:
生成的版本压缩包,在解压时是散的

   建议解压时用文件夹

   嵌入式系统的版本号没必要这么复杂,通常要发布的产品才定版本号......中间修改的作备份就OK了

网友E:
过来看看

www.mculib.com.上有部分程序BUG调试,你可以参考一下。
相关链接:http://www.mculib.com

网友F:
下载了,不会用,555

楼主:
更新一下,之前的版本有问题,修正了

LS的是个问题,我再做份使用手册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517345482.zip

楼主:
使用手册好了~^_^

汽车电子 的问题,你解压缩的时候,是点的<解压到这里>
解压的时候选择<解压缩到<文件名>>就可以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5172111449.zip

网友G: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不支持长文件名,能否换成WINRAR

网友H:
我也喜欢脚本工具

带上""就可以突破8.3限制, 支持长文件名, 文件名包含空格, 等等。

网友A:
呵呵,看看偶滴.

先翻页,占个广告位;-)

网友A:
呵呵,偶也上传个很久前写的备份批处理,很简单的哦

::RAR自动备份批处理,
::执行exe文件会自动选择正确路径安装,
::你要自己拷贝也行

::以后在任何要备份的文件或目录上点右键,
::发送到“RAR备份”即可自动压缩到E:BAKFILES下的分类文件夹

::备份文件包含完整路径,恢复是解压到对应盘符下的根目录即可

@echo off
::把RAR备份.bat文件放到SendTo目录下
::以后只要把要备份的文件或目录发送到“RAR备份”,就会自动按照文件名、
::目录名和日期分类并以最高WINRAR的最高压缩方式保存

::设置要保存到哪个盘
set bakdrive=e:
::设置要保存到哪个目录
set bakpath=E:BAKFILES
::设置要WINRAR的路径,这是默认安装路径
set path=%path%;%ProgramFiles%WinRAR;

FOR /F "usebackq eol=; tokens=1* delims=, "  %%i IN (`date /t`) DO set bakfile=%%i
FOR /F "usebackq eol=; tokens=1* delims=, "  %%i IN (`echo %1`) DO set bakdir=%%~nj
FOR /F "usebackq eol=; tokens=1* delims=, "  %%i IN (`echo bakfile1`) DO set bakfile=%%~nj
FOR /F "usebackq eol=; tokens=1* delims=, "  %%i IN (`echo %1`) DO set sfile=%%i

%bakdrive%
md %bakpath%BAK_%bakdir%
md %bakpath%"BAK_%bakdir%
cd %bakpath%BAK_%bakdir%
cd %bakpath%"BAK_%bakdir%
::目录和文件对长文件名和引号处理不一致,懒得想就两个都写上了:-)

rar a -dh -ag -m5 -r -o+ -isnd -tl -y BAK_  %1

echo
echo on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82214610.rar

楼主:
他又在翻页。。。

我机器上装的是Winzip,要支持CLI方式,必须装个什么破Winzip for CLI Add-on。我怕不通用,所以专门去找了个PKZIP的压缩软件。
WINRAR是不是只要装过的机器都能使用CLI?或者不装,能否直接用RAR.exe文件?

网友I:
土人,用VSS做版本控制不就行了

除了不能make brench,其他和功能强大的Rational Clearcase没什么区别。
盗版的VSS满街都是,序列号用全1就成

楼主:
囧LS的~

好吧,虽然我也用盗版,但是我还是支持正版的。
能自己写一些工具还是自己写的,熟悉一个软件的时间和写一个小工具的时间差不了多少。
功能上商业软件当然强大,但是很多功能你用不上。自己写的工具最符合自己的需求,简洁高效的完成了工作,还学到了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好吧,我承认我喜欢unix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