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识别一个电压跳变信号(600v到100,400v)?

楼主(2007-06-20):
我有一个设计,要用到单片机接受一个信号,来触发电机 ,
但是这个信号是一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信号,开始电压为600伏,然后发生一次“事故”后电压可能变为100到400伏,600伏变化后就要触发单片机产生一个规定的信号来控制电机 ,请问这个电容电压的跳变怎么送到单片机去啊 ,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要检测的是负跳变,这是交流成分,所以可以用电容隔掉直流成分。
需要隔离,输出端接个小变压器,从变压器次级取信号。
不需要隔离,这个图可用。
最好隔离,否则单片机“带火”,可能触电。
无论用变压器还是用楼主的图,都需要注意信号是双向的,这可能损坏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必须将可能损坏芯片的一个方向的信号去掉,用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B:
衰减100倍就是6V跳到1-4V,这不难分辨吧?

网友C:
用电压互感器降压

可用电压互感器或专用变压器降压来解决。

网友A:
用电压互感器就把电容短路掉了

破坏了原来电路的工作。

网友D: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一个下跳变信号?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E:
觉得弄个变压器比较简单呵呵

楼主:
谢谢,还待解决!!!急!!

谢谢大家的意见!
现在是要用单片机测试这个电压,就要内阻很大,大到不会破坏电容的电压被随便放电,电容的放电是外界引起的,不是接收电路造成的,“maychang”的说法是对的。
希望大家能给好的方案,最好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F:
不简单阿,衰减必须是高内阻的。

变压器,互感器好像都行不通阿。

网友G:
互感器或变压器?

不知各位如何看出这电容两端是交流电,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H:
电阻组合加MOS

网友I:
加个电容隔直流......只有电压跳变信号被传输

网友D:
10楼

conwh的思路和我一样

网友J:
电容两端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要是直流,可用电容隔直(微分电路)电路检测.要是交流,就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K:
关注中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楼主:
接着。。。

电容的两端的电压是直流,用的是倍压整流,输入电压为220的交流,倍压整流后变成600左右的直流!“孤独泪”说得有理啊!!“meng730507”的意见很好,得试一试,谢谢

楼主:
看看这个图

画了简略的图,大家来看看!

网友L:
这个问题有意思?想想......

网友H:
12L,真是兄弟呀!握手!

网友D:
紧紧握手!

楼主:
看看电路图,应该很多错误

大家看看
给评评
主要的两个问题:
1,我没有用变压器了,用了电阻分压不知道可以不?
2,前面部分是交流电,后边是数字电路,怎么处理共地的问题,还是必要共地?
谢谢

网友H:
这个图绝对有错误,既然已经是直流了,再加电容隔离就不

那么会事了(没有回路了)

网友D:
conwh说的是

这个电容不该有

楼主:
回复conwh兄

conwh兄弟,后面的那个电容必须要啊
如果没有电容,前面的高压电容就会自动放电,我要检测的是前面那个电容(第二个)的突发放电,也就是从600v到100v或者400v,第三个电容起到了隔直,微分的作用,刚好给后面的传递一个下跳信号(用电阻分压),信号从6v调到1v或4v的样子,跳完后,光耦导通,单片机就可以接收这个信号。
谢谢,接着讨论!

网友D:
试下来怎么样?

楼主:
电路高手顶

高手 进来顶啊 !!!

网友M:
可能控制时间有问题,觉得应该加个加速反馈检测电路

网友M:
5v还是分开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