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防止数据的总线的数据被改动,谢谢(非常急)

楼主(2007-06-21):
请教: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uchar8 xdata DainJ_control _at_ 0xf7ff ;    //用来控制 电机

void Fairy_rightposition()  //放置精灵到正确的位置
{
  while(Right_Wire) //如果没有碰撞到右边则精灵继续向右移
      {
         DainJ_control = 0xBF ;  //电机右转转
      }
}

void play()  //
{
  P0 = 0x11;
}

void main()
{
  Fairy_rightposition();
  play() ;
}

现在 如果把 Fairy_rightposition(); 注释掉
则  play() 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如果不注释掉,则不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可是说是 Fairy_rightposition(); 打乱了 数据总线的数据

像这样情况需要怎么改啊

谢谢!

网友A:
电机输出的数据占用了数据总线吧

用的什么单片机阿?为什么要这么控制电机呢?

网友B:
没见过这么用的,play()内的P0必须锁存

网友C:
P0口必须锁存

   你必须外加一锁存器,273,373,573,574随便找1个,做锁存输出吧!
应该是硬件设计失误,软件无法解决的。

网友D:
P0口即是数据总线,也是低8位地址的输出口,

锁存你需要数据再输出

网友E:
查查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