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6):
哪位大侠给看看 为什么我运行时 没有按键按下时会是P13点亮啊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t89c52.h>
 #include "mDelay.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char tmp;
     for(;;)
    {    P1=0xff;
        tmp=P1;
        if(!((tmp|0x00)==0xff))
           {     mDelay(10);
            if(!P14)
                P10=0;
            else if(!P15)
                P11=0;
            else if(!P16)
                P12=0;
            else
                P13=0;
            mDelay(1000);
        }
        else
            P1=0xff;
    }
}

网友A:
Re

把else if(!P16)
                P12=0;
            else
                P13=0;
改成else if(!P16)
                P12=0;
            else if(!P17)
                P13=0;
应该就会好了

楼主:

好的 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