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

楼主(2008-09-06):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PIC16F877A单片机,用PICC编的。我想把PORTB作为输出,但RB7和RB6不听话,为什么呢?程序如下:
main()
{  TRISB=0;       //设置portb口全为输出
   INTCON=0x00;      //关闭所有的中断
   PORTB=0x00;       //RB口先送低电品平
while(1)
{

 PORTB=0xaa;

}
}

楼主:
救救我~~

有人会吗?为什么就这两个脚不管用啊!

网友A:
仿真的时候这两个脚作为编程脚使用的

仿真的时候这两个脚作为编程引脚使用的,不能正常地作IO口使用。

楼主:
但是我只是编译啊,而且生成HEX后直接烧到单片机,用万用表侧不行啊

楼主:
我并没有仿真啊

楼主:
~~~~

看来没人知道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插着ICD2测的?

网友C:
看看PORTB有没有其它复用功能

把其它功能都关了,只用做IO操作,要学会看手册,自己翻翻DATASHEET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