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软件实现单片机红外解码,编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07):
网上找例程看,,看上2个就懂了...

网友B:
这里有一个遥控发送的,

http://blog.**/walnutcy/140548/message.aspx

遥控解码接收就很多了,随便找一个改下就OK了,
相关链接:http://blog.**/walnutcy/140548/message.aspx

网友C:
发送容易,接收比较难,接收头前端得有好到模拟基础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麻烦高手看一下我的红外接受和发射电路图

我是用两个单片机控制的,一个管发射,一个管接受。希望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小弟谢了

网友D:
re

使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中断完成解码,用定时器中断实现编码,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过.

网友E:
红外解码不难

找一个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先学解NEC码的,它是PPM码,比RC5的简单一些,只要1个外部中断,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大概思路(好久没用了,细节不一定对)
中断来时,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看定时器的值:
                        if  >9ms --> 引导码,初始化,位计数器清零
                        else if  >2.5ms --> 1码 , 左移位存码
                        else if  >1ms   --> 0码, 左移位存码
                        如果位计数器=32了,就算一个命令接收收完了。

网友B:
LZ自己为何不在网上找找相关资料呢?

等着人喂?呵呵,

网友F:
接收只要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定时中断(100—200us),读每组的持续时间。
//read ir key here
//                start=1,end=1
//               ----------------                   ----------
//              |           |        |
//start=1,end=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