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表设计的问题,记不清了

楼主(2008-09-07):
请教大哥!现在市场销售的交流电流表是不是只能测量50HZ工频的交流电流,小弟的设置上需要一种能测量非工频电流的电流表,很难买到,请教大哥哪有卖的,如果自己做,是否也是互感器--有源整流--AD这样的信号处理,谢谢大哥!!!!!

网友A:
晕……最重要的一条没说:频率多少?幅度多少?

如果只是为了调试测量,可以考虑用示波器加采样电阻的方式。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帮你顶,

网友C:
有硬件和软件两种方法

1,硬件--用专用的真有效值采样IC
2,软件--AD采样,求方均根值

网友B:
那是不是选择一款可以测量真有效值的交流电流表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买个好一点的万用表都能测